求助! 为何我的银狗无缘无故视频被分段了?

楼主(2012-12-29):
如题,拍了半个小时,视频被分了四段,每段时间不等,,文件大小不等!!!又换了几种格式还是这样,求解啊!今天刚刚入手!!!!是机器问题吗?????

网友A:
狗几? fat32系统格式 支持不超过4GB的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狗几? fat32系统格式 支持不超过4GB的文件。

狗3,刚买,每个视频连两个GB都不到啊!是拍完被分段的么??

楼主:
求助啊!!别沉!!

网友:
我的也一樣...求助啊!!

网友:
[教學] 將硬碟磁區格式 FAT32 轉 NTFS
以下是我遇到一個工程師來修電腦的時候抄下來的指令打法

按下桌面左下角的【開始】,依序點選功能選單中的【所有程式】→【附屬應用程式】→【命令提示字元】,

開啟「命令提示字元」視窗。如果要轉換D磁碟機,

則在「命令提示字元」視窗中輸入「CONVERT D: /FS:NTFS」

接著按下鍵盤上的「Enter」。

靜待一段時間後就可以嚕~之前的資料都還在喔!!

轉換上是不會有什麼問題, 不過轉換後就不能再轉回FAT32了

若要由NTFS轉回FAT32 就得用PartitionMagic來做這個動作

网友:
具体估计不清楚了,gopro3 如果循环的话应该 会分段,不然没有办法替换,不能替换就不能循环,关闭循环试试,我没有G3 你自己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