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9II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求救?

楼主(2012-12-29):
天9II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求救,各位前辈天9II的油门曲线数据,和螺距曲线数据都是多少的。请教一下给个数据吧。有用天9控的吗?论坛找不到麻烦给个数据小弟在此先谢过了菜鸟啥都不懂机子买来还没飞起过够悲催吧。配件炸了一堆了

网友:
是机子的油门和螺距,十字盘在中立点调平后设置螺距曲线,普通模式一般对应螺距油门0 是-2度 25是 0度 50是 5-5.5度 75 是7.5度 100是 11-12度螺距,搜一下调机帖子会有帮助,全面调一下机子。

网友:
用天9飞固定翼的路过。不会调直机。。

网友:
建议LZ先不着急调曲线,先买个模拟器吧,一边练模拟器一边潜水。

网友:
油门螺距7点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