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汽油泵为什么是有刷电机

楼主(2012-12-30):
前天修理开了多年的老帕,一直闷车找修理工找不到毛病,于是自己换了一个汽油泵芯闷车故障解决了。但是拆解汽油泵以为是电感无刷电机的,拆解一看原来是有刷的而且整个的泡在汽油箱的汽油中,为什么不怕碳刷打火呢,转子的换向器和碳刷直接在汽油中泡着呢

网友:
膜片式的拆过,这种电动的还没拆过,不过泡在油里还是不太理解为什么可以。

网友:
泡在油里很安全啊
只有可燃物没有氧气助燃怎么烧啊
难道不知道燃烧需要两个条件
着火点和助燃剂(不一定是氧气)

网友A:
人家是密封的,直接泡气油里,漆包线的绝缘漆会化掉的。

网友:
我也拆过,也想过这个问题

网友:
泡油里没助燃剂,很安全。

飞机油箱就怕穿甲**击穿上部,很容易爆炸;但是击穿下部就好很多,原理同上。

网友:
便宜,只要一个开关就能控制

网友:
成本低啊,钠比汽油还爱着火吧,但就得泡煤油里保存

网友:
碳刷电机在空气里能运行,碳刷能打火,是因为 1空气有氧气碳刷微粒可以燃烧,2空气的绝缘强度不够,击穿空气形成引燃条件,引燃碳粉产生火花
如果浸泡在汽油里,碳刷甚至不能打火,因为 1汽油的电气绝缘强度极高无法击穿,也就没有引燃条件,2木有氧气,就木有燃烧条件
如果碳刷电机在汽油的油面上,在汽油蒸汽里,就一定是大事故:1空气绝缘强度不够,打火形成引燃条件,2空气和汽油蒸气是爆燃品。于是乎:砰!

网友:
拆过油泵的会知道,油泵里面的电机是泡在一个小桶里的,简单说,就是油箱里面的油都用光,小桶里还有一点油用于散热的。

网友:
一不导电二不燃烧。

网友B:
汽油是多组分的烃类混合物,有很多组分的沸点低于20摄氏度,再加上汽油的回流,汽油箱的温度也会上升,所以汽油箱内的压力比外面大,汽油蒸汽会不断的往外跑,所以油箱内的空气很少。为了不让汽油蒸汽往外跑而污染环境,这些汽油蒸汽会被碳罐吸附然后被空气吹入气缸燃烧。
就算油箱内的汽油很少了,碳刷暴露在油面上,就算产生了火花,也不会点燃。因为油箱内的氧气非常少,不在爆炸极限范围内。
汽油蒸汽或许不像空气那么容易击穿,或许根本不会产生火花。
还有,油箱盖的设计也可以避免在加油的时候空气的进入。

网友(2014-03-27):
又长知识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汽油是多组分的烃类混合物,有很多组分的沸点低于20摄氏度,再加上汽油的回流,汽油箱的温度也会上升,所以 ...

我设想一种特殊情况,比如车很久没有开油箱里几乎没汽油了,油箱盖也丢了,一直敞着口。油箱内充满了外界的空气。还有一点点汽油不够吸入油泵。这种情况是有可能发生的,车再次启动时后怎么也不会发生爆炸?(好象没有听过这方面的报道)。设计的时候肯定要考虑这种情况啊。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
低电压大功率电流大发热快 放在油里降温好 泡在油内无氧气不会燃烧

网友:
汽车的油箱里面的废气是会被循环进燃烧室的

网友C:
过浓过稀的混合油气都不会被点燃或爆燃;
油泵泡在汽油里利用汽油流经转子散热;
现在很多汽油泵的整流子是平面的,炭刷是轴向布置的;
至于敞口油箱严重亏油又长时间没有启动过.首先是电瓶也没电了,没法打火.

任何情况下都不可以划火柴到敞口油箱.这不是在说笑,真有这样做的.老式的铁皮油箱不可以动火动焊,干透了没汽油味也不行.我见过因为补焊把扁油箱炸成圆桶的.真想焊,可以灌满水,只把需要焊的部位置于水面上就可以.
一碗汽油,扔进点燃的烟头是不会着火的.拿着烟往汽油里吹火星,可以!

网友:
我以前在修车厂做钣金学徒,人家修小车的整天都在清洗零件的油盘边吸烟,我说危险啊,人家直接把烟头扔汽油里让我看,但碳刷的火花就要爆炸的,如果油箱里的油用光了呢???

网友:
是啊,为什么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过浓过稀的混合油气都不会被点燃或爆燃;
油泵泡在汽油里利用汽油流经转子散热;
现在很多汽油泵的整流子是 ...

你说的电瓶没电的情况。如果为了启动刚换了新电瓶尝试启动怎么办?这是有可能发生的啊。我想汽车设计者不会不考虑这种情况的(这都属于隐患)。估计还是有绝对的理论把握~只是咱们都没有解释的确切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电瓶没电的情况。如果为了启动刚换了新电瓶尝试启动怎么办?这是有可能发生的啊。我想汽车设计者不 ...

这样解释一下就省事了.以前学驾驶考机常,开车前需要检查的是:
  ---机油燃油水,刹车喇叭灯---.
长时间没移动过的车子,正规考下驾照的司机在上这辆车之前都会仔细检查一下的.

网友:
又长知识啦

网友:
几年前我也发现了同样的问题,同样想破脑袋也想不明白。
我认为用有刷电机浸泡在汽油里就是一个愚昧得设计,很快会有升级产品出现的。

网友:
从来不知道油泵电机是有刷电机,既然用了这么多,还是安全的?

网友:
侵在油里为了给汽油泵散热,汽油泵也是密封的,油泵侵在油里很安全

网友:
1空气有氧气碳刷微粒可以燃烧,2空气的绝缘强度不够,击穿空气形成引燃条件,引燃碳粉产生火花
如果浸泡在汽油里,碳刷甚至不能打火,因为 1汽油的电气绝缘强度极高无法击穿,也就没有引燃条件,2木有氧气,就木有燃烧条件3.低压即使打火能量也很低,不会点燃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人家是密封的,直接泡气油里,漆包线的绝缘漆会化掉的。

油泵电机确实是湿式的 碳刷浸在汽油里 汽油流过泵体给电机降温润滑  同时也有一定的灭弧作用

网友(2014-06-12):
我是修车的,这个的汽油在油箱是不是会有问题的。放心好了,

网友:
第一次听说
有胆害怕

网友:
在汽油中不会打火又能降温成本又低,这是原因。高档车是不用的。所以平时我们不能等油少到报警才去加油,应该在四分之一时就加油,不然会使油泵因散热不限而损坏的

网友(2015-05-31):
是这样啊

网友(2018-12-26):
学到实用知识了

网友:
我也发现了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