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种办法,N种工具,受两次伤,终于搞定了滑扣的螺丝!

楼主(2012-12-30):
修机调机,我拆…… 居然有一个滑扣的螺丝!
NND,咱用的还是升级的螺丝包,居然有滑扣!
好在只有一个滑扣的。

先拼命拧……越拧越滑,失败!
然后……

方法(1)拿钳子使劲夹螺丝头,但头是圆的,钳子总是滑出来,
我用手按住!结果夹了手指头…… 受伤[1]次,失败……

方案(2)用烙铁烧螺丝头,想最好用锡把滑扣补上……
半天仍拧不动,不小心手摸到螺丝了,结果手指烫伤……
第[2]次受伤,失败……

方案(3)翻出一套组合小锉刀,把滑扣的内六角螺丝头锉成一字型,
改用一字螺丝刀拧下来了……成功!

工具全就是好啊!

网友A:
我也是挫了,搞不下来,咋办
500尾波箱。。。告诫大家,一定要用杯头+垫片!
话说我这个是原厂搞好的,坑爹啊坑爹
再骂一句,娘的YT的轴承和螺丝就是垃圾,轴承大家都知道,螺丝啊!!(重量不一致,例如尾桨夹,震动啊震动)

网友:
好方法,同时慰问LS

网友:
用的钳子不对~

网友B:
厉害…请问下…你那尾箱测板轴承怎样下来…

网友C:
亚拓的轴承那是垃圾中的垃圾,我的机机才6个起落尾轴上的轴承就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亚拓的轴承那是垃圾中的垃圾,我的机机才6个起落尾轴上的轴承就废了~

火攻,烧到轴承冒烟,然后顶着敲

网友:
我的飞越450PROV2螺丝也很软,有个拧滑了取不出来,把厚一点的铜版纸垫在螺帽下面,再用锉刀挫出两个平行的口子,老虎钳一夹住就很好取出了,损失只是侧板有点被刮花,哈哈

网友:
所以强烈建议大家尽量用杯头螺丝,蘑菇头的滑了不好用钳子夹,杯头的螺帽上还有增大阻力的花纹比较好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厉害…请问下…你那尾箱测板轴承怎样下来…

火攻,烧到轴承冒烟就很敲了

网友:
感觉螺丝的质量都不高,期待推荐好螺丝

网友:
冷天容易滑,没事别修鸡

网友D:
滑扣的大多都是1.5的六角。手里有个无意中淘到1.5六角刀头,回来一量竟然1.63.遇到滑扣后,马上换上这个1.63,遇到多次滑扣全部搞定。

网友E:
还是好裸视保险些

网友F:
有时候搞定一颗螺丝比装好一架新JJ还高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挫了,搞不下来,咋办
500尾波箱。。。告诫大家,一定要用杯头+垫片!
话说我这个是原厂搞好的, ...

貌似你这锉刀大了点。

火攻!实在不行,有什么工具上什么工具。
最后一招:上大锤!大不了砸碎什么换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时候搞定一颗螺丝比装好一架新JJ还高兴

必须得高兴,搞定螺丝比装机机难度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貌似你这锉刀大了点。

火攻!实在不行,有什么工具上什么工具。

磨平了螺丝头,拿出来了,尾波箱也破相了呜呜

网友:
引用 网友D:
滑扣的大多都是1.5的六角。手里有个无意中淘到1.5六角刀头,回来一量竟然1.63.遇到滑扣后,马上换上这个1.6 ...

哈哈牛逼

网友:
火攻 飘过

网友:
挫刀最有用。。。。

网友G:
擰滑過好多螺絲,一把斜口鉗可以搞定。

网友:
还是买个小电磨吧,螺丝头圆了半分钟搞定 -- 开一字槽,拧

网友:
引用 网友G:
擰滑過好多螺絲,一把斜口鉗可以搞定。

我上次也是LZ这个地儿的螺丝滑了。。火攻加斜口钳搞定的。。

网友:
我用的工具是打磨机加火石片做一字坑,再用一字批取出螺丝

网友:
引用 网友D:
滑扣的大多都是1.5的六角。手里有个无意中淘到1.5六角刀头,回来一量竟然1.63.遇到滑扣后,马上换上这个1.6 ...

歪打正着啊!你是蝎子屎对一份(粪)。恭喜!正好提醒我了,回家把断口的白钢刀头用金刚锉修成1.6的六方山寨你一个,不会起诉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挫了,搞不下来,咋办
500尾波箱。。。告诫大家,一定要用杯头+垫片!
话说我这个是原厂搞好的, ...

这招老好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