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3GX 3.0金鱼尾

楼主(2012-12-30):
近来3.0的火爆让我也禁不住升级了,但从此便让小金鱼使我烦恼起来,原以为是尾虚位造成,心想搞个好的尾巴自己也用的开心,于是买了冰人双推+推力尾桨夹,虚位没了,将机身全新组装一次排除震动,结果还是一样,是不是我的3GX电脑里的设置有什么搞错的地方了,现在全部还原到原始设置,3GX机体上的感度按钮从0到100都试了,控上也一样,感度低尾巴向右漂,加大金鱼尾,麻烦帮忙解决一下,上个视频让大家看看

网友:
金鱼尾问题集.(抛砖引玉,大家可以集思广益把可能的因素找出来)
--------------------------------------------------------------------
二部分,
.机械部分 :
 1.从旋翼头到尾传..是否有螺丝松脱?
 2.如旋翼夹T 头螺丝松了(这要拆尾旋翼下来才知)
 3.螃蟹夹是否有松脱?
 4.尾轴滑套是否滑顺?
 5.尾伺服是否有固定好?
 6.尾伺服拉杆是否成一直线,球头是否有虚位或角度未确实平行于舵片.
 7.尾轴传是否有振动? (可以拆主桨,后加油门,手握住试)
 8.尾轴是否有上油? (有时上了油,油膜硬化反而会造成滑套不顺)
 9.尾伺服中立点是否合宜?
  10.陀螺仪尾舵左右极限未设定合宜.
  11.CCPM服务器扫齿/虚位造成机身震动.
  12.尾服务器扫齿/虚位.
  13.尾波箱是否变形, 或影响到尾轴轴承座的固定?

    以上原因,都有可能产生金鱼尾.

.以上如有原因造成机身震动,也会影响陀螺仪,进而产生金鱼尾.
 如果机械部分没问题, 则用泡棉式双面胶重新固定陀螺仪.

.遥控器陀螺仪感度/ 三轴陀螺仪尾舵设定不合宜.

建议先从机械问题查起, 因为一开始如改陀螺仪泡棉,有时只是把潜在问题隐藏起来.

资料来源   亚拓遥控世界讨论区

网友:
夜战貂蝉慢慢摸

网友:
检查机械问题。和陀螺无关。

网友:
偶原先用ds520 ,皮带传动,单推,3gx v3.0,金鱼尾非常严重。后来换trex双推,轴传动,一切正常。3gx可能依据高尾桨转速,低震动低虚位优化的,那个东东对精度要求好像比较高

楼主:
先谢过楼上各位大哥的热心帮忙,现在上班中,只有等下班回去再一一排除,还有那位能发下电脑上的设置,最好是合适航线的,万分感谢了

网友:
小小金鱼尾。。。。 飞行更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