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钳型表,求推荐!

楼主(2012-12-30):
想买个钳型表,主要测电流,在淘宝上发现选择很多,从几十块到几千块都有,求行家推荐一款,要求不仅能测大电流,还能精确测小电流。 可以接受的价位区间是300块以下。

网友A:
难
大是多大?
小是多小?
十全十美你让厂家吃啥?

网友B:
钳型表测量小电流精度不能令人满意。甘蔗没有两头甜。

网友C:
不动哦帮顶拉,我是来学习参观的

网友D:
平时就用万用表测测小的电流了。

网友E:
一把钳表办不到的,同一个霍尔传感,小档位只是加放大器,精度有损失的,而且小电流最好还是有线测量比较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