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用直齿好还是斜齿好呢?

楼主(2012-12-30):
450用直齿好还是斜齿好呢?

网友A:
斜齿耐用但是比直齿贵

网友B:
单从齿轮讲,记得斜齿相对精度更高,声音更小,但有侧推力。

网友C:
现在流行斜齿,但LS说的都木有错,LZ可以继续纠结

网友D:
都用用自己比较下

网友E:
直齿配齿灵活也比较多,斜齿亚托有11T12T都是为亚托自家电机配的,飞越有10T的斜齿,但是电机已经调到很靠边了。用亚托电机推荐换斜齿,其它电机还是先用直齿吧!都是KV3900左右的没适合的齿。

网友F:
各有利弊

网友G:
各有千秋

网友H:
斜的,安静

网友I:
斜齿,安静,会有轴向力。

网友J:
斜齿的确是安静好多,飞着感觉很清爽。但是,使用斜齿最好别带着动力炸机,损失比较大,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K:
直齿更好,斜齿是120T,直齿是150T,斜齿传动比小,要求马达输出扭矩要够大才行,造成电机特别热。我用直齿电机微温,斜齿电机烫手。还有斜齿会对轴产生附加轴向力,对轴承寿命有有影响。斜齿优点就是传动更平稳,噪音小。

网友L:
直的简单

网友M:
各有利弊,楼主斟酌。

网友N:
斜齿声音不一般,挺低沉安静的,但是有轴向力,几十个起落之后需要检查铜环的磨损程度。现在斜齿也有便宜的,五块钱俩。。。pro上一直用斜齿的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