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向图传接收天线

楼主(2012-12-30):
  这几天做了一个方框定向天线,作为图传接收用,简单测试了一下,三叶草在接收有雪花是黑白图像的情况下,用这个方框天线接收没有雪花图像清晰是彩色的。
      简单介绍一下材料和注意事项,我用的是直径2毫米铜线,与反射器之间最好用黄色的高频电木,没有的话也可以用别的材料只是高频特性不好影响不大。有源振子(接电缆的那端)朝向信号方向。

    下面这个是我做的,用来测试效果,做的样子很丑,好不好用要看疗效。

楼主:
    如果上面那个天线的中心频率不在你的适用范围,你可以

自己计算,在任意频点。有地方表达的不清楚可以问我。

楼主:
  希望大家能在这里跟帖说出调试后和别的天线对比结果。

网友A:
5.8G的5705MHZ是什么尺寸

网友:
希望大家能在这里跟帖说出调试后和别的天线对比结果。

专业人才

有个问题 想问一下楼主 如果是比较偏向于远距离传输 是不是 用的天线增益越大越好(鞭装 全向天线)
我的是1.2G 1W的 我现在想用 发射10DB  接收16db
请楼主帮我看看 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专业人才

有个问题 想问一下楼主 如果是比较偏向于远距离传输 是不是 用的天线增益越大越好( ...

同问

网友C:
论坛里总是人才鸡鸡

楼主:
引用 网友A:
5.8G的5705MHZ是什么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专业人才

有个问题 想问一下楼主 如果是比较偏向于远距离传输 是不是 用的天线增益越大越好( ...

我也不是什么专业人士,我个人意见远距离固定点传输,要用增益高的定向天线,比如说抛物面天线(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小锅形状的) ,八木天线等等很多种。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小锅形状的。说的不对楼下补充。

网友D:
正方形还是长方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方形还是长方形的?

是正方形的

网友A:
看你的天线中间没有夹电木,四个角用木棍固定就这样用没问题吧,另外5.8G的天线用多粗的铜线好?

网友:
顶一下,备查!

网友:
好像看不到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天线中间没有夹电木,四个角用木棍固定就这样用没问题吧,另外5.8G的天线用多粗的铜线好?

我用的是2毫米粗的,可以用电木固定,我那个只是试验品用牙签固定的。

网友:
高手還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