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过F4006电机的朋友进来,配什么桨效率高些。

楼主(2012-12-30):
如题。

网友A:
1147/3s下还不错, 4s还没测试,应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47/3s下还不错, 4s还没测试,应该不错

谢谢了,我听店主忽悠,买了1245的桨。哎

网友:
这款电机于 A2216比效能哪个好

网友:
我也是用的1245,半油门能悬停住,不过2200的电池估计只能6分钟

网友:
1238的飘过

网友:
同问帮顶,呵呵,你选出来了我就可以照着买了

网友B:
1047 10分钟
1147 11分钟
1238 13分钟
1720G 重
4S 3300MaH

楼主:
谢谢楼上给出的数据

楼主:
这么说2200 3s的也就6分钟左右了

网友:
4s1238飞的久,1260也能用。。

网友C:
现在还是调机阶段,先1245用着吧,我第一次试飞时前飘,一拉操纵杆直接后空翻着地,四桨全碎

网友(2013-02-16):
1047  十分钟 2200 3S 重1200
1047 二十分钟 4200 4S 重1400 1147没试过

网友D(2013-08-20):
引用 网友B:
1047 10分钟
1147 11分钟
1238 13分钟

大校: 螺旋桨大了悬停更长时间吗?螺旋桨大了不是会给电机压力吗?螺旋桨越大速度越慢。电机发热越大,还是得看看电机的种类而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大校: 螺旋桨大了悬停更长时间吗?螺旋桨大了不是会给电机压力吗?螺旋桨越大速度越慢。电机发热越大,还 ...

螺旋桨大了悬停更长时间吗?答:时间是长一点,长多少不知道要看机的重量。螺旋桨大了不是会给电机压力吗?答:会
螺旋桨越大速度越慢。电机发热越大,还是得看看电机的种类而定

答:要看看点机种类如转数kv 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螺旋桨大了悬停更长时间吗?答:时间是长一点,长多少不知道要看机的重量。螺旋桨大了不是会给电机压力吗? ...

要配的好台复杂了》3Q

网友E:
引用 网友B:
1047 10分钟
1147 11分钟
1238 13分钟

数据比较正实。我的四旋翼,起飞重量1.5KG,F4006KV680,APC1238桨4S2600MAH,悬停12分钟,耗电2200MAH。

网友:
引用 网友E:
数据比较正实。我的四旋翼,起飞重量1.5KG,F4006KV680,APC1238桨4S2600MAH,悬停 ...

用12寸桨发热大吗?我用10寸桨不但没有发热还是凉的,12寸桨电机电调 就热的多了不敢飞只飞两次,那个数据是飞航线不是悬停的。

网友:
电机一点都不热,只是温温的

网友(2013-10-12):

引用 网友C:
现在还是调机阶段,先1245用着吧,我第一次试飞时前飘,一拉操纵杆直接后空翻着地,四桨全碎

到草地飞啊…只当除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