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银狗的wifi连接方法。

楼主(2012-12-30):
如题,谢谢!!

网友A:
固件升级了吗?升好固件,开机进入wifi菜单选择Tablet,然后在iphone或者ipad上搜索由gopro发射的wifi信号,连接,然后打开gopro app,就可以监看和设置了。

网友B:
很严重的问题,画面延后至少1秒。。。。os和安卓都试过了!!!反正靠这个fpv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