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好,索尼N7搞航拍配16-50与16/2.8头哪个成像好

楼主(2012-12-30):
(无正文)

网友:
奶7除了重,没任何超过5N的地方,我说的是视频。

网友:
定焦的好。

网友:
毫无疑问航拍还是定焦好!

网友:
定焦!再牛B的变焦都没有相近价位定焦解析度好

网友A:
如果是固定翼航拍建议使用50毫米定焦头,要是四轴之类的使用16毫米的还可以.

网友B:
张先生:可选用16MM饼干镜头,用在多轴上重量轻,定焦好!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张先生:可选用16MM饼干镜头,用在多轴上重量轻,定焦好!

在这碰上朱老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固定翼航拍建议使用50毫米定焦头,要是四轴之类的使用16毫米的还可以.

是王老师吧

网友:
我用5C,16/2.8头

网友:
来学习的各位

网友:
用定焦镜头有没有发现越靠近四个角光线越暗呀?

网友(2013-04-01):
16定的暗角,算了吧,还是16-50,还有光学防抖功能

网友:
谢谢,学习了哈,正准备入5r

网友:
视频变焦好,还有防抖,拍照定焦好,16_50的畸变很大的,拍回去根本不能用,raw还有很严重的暗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