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上450了,到底有副翼还是无副翼,迷茫!!!!!!!

楼主(2012-12-30):
如果无副翼,到底是dfc阿,还是fbl阿也迷茫!!!!!!!!!!

网友A:
原来用的DFC  现在改回无副翼FBL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用的DFC  现在改回无副翼FBL

我和你一样,现在改回FBL了

网友:
无副翼,FBL

网友:
一定无副翼啊FBL

网友:
无副翼  FBL,没看有的DFC都改FBL吗

网友:
无副翼  FBL

网友:
无副翼  FBL,好修,耐炸

网友B:
FBL是什么意思?哪位解答下,谢谢

网友:
有副翼也很好的

网友:
新买的DFC,还没上天DFC摇臂螺丝就断轴了,果断换了飞越FBL~~

网友:
有基础就无副翼吧,毕竟现在是主流。没基础就有副翼,学调机。无副翼软件要慢慢调,不适合新手。有副翼只要机械调好就能飞哈

网友C:
还是无副翼吧。我买的450 有副翼的,真难飞,还真难修啊,多个副翼,控制起来也要麻烦的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还是无副翼吧。我买的450 有副翼的,真难飞,还真难修啊,多个副翼,控制起来也要麻烦的多。。。

我的有副翼修正次數很頻密,有點難飛....     好像無副翼會自己修正,比有副翼更穩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有副翼修正次數很頻密,有點難飛....     好像無副翼會自己修正,比有副翼更穩

就是。。。就是。。。副翼的修起来也麻烦,飞起来也麻烦些,无副翼的是3轴陀螺仪,你直接往上,往下,它是不会翻跟头的。稳定性要好一些吧,我是菜鸟,刚入手450.。。。

网友E:
就是个手感的区别

网友:
可以 先从有福一开始,以后再买无服役 配置

网友:
我也新人~~很想知道这两个的区别~~与LZ同问~~请高人详细解答谢谢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B:
FBL是什么意思?哪位解答下,谢谢

FlyBarLess
flybarless
无副翼
flybar指的平衡杆/平衡翼,less在这个做没有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F:
FlyBarLess
flybarless
无副翼

谢谢,受教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B:
FBL是什么意思?哪位解答下,谢谢

FBL=FlyBarLess,即无副翼
有副翼通常不说,或者说Flybarred

网友:
买个锤子450 ^_^)Y

网友:
fbl吧,dfc大机没问题,小鸡吃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FBL=FlyBarLess,即无副翼
有副翼通常不说,或者说Flybarred

明白了谢谢,都怪当初英文没学好

网友:
问这种问题的 一定是新手   新手我觉得还是有副翼高起好一点  调机都是机械部件 容易理解更直观  而且练悬停很练手法   而且对电子件要求相对低一些           FBL就是有相位器的旋翼头 受力更好  DFC 直接两条连杆固定的 炸鸡后连杆头容易断 但是比FBL的更简洁 做动作更直接

网友:
想练基础就从有副翼开始

网友:
如果真是想玩好450飞机,就从有副翼开始。个人见解。

网友(2014-01-29):
引用 网友F:
FlyBarLess
flybarless
无副翼

dfc呢?

网友:
最开始入魔的时候 我也和楼主有一样的问题。。。  都说有副翼 新手练习很好 什么什么的。。 差点点买了有副翼
但最后还是听从很多模友建议 入了无副翼

直到现在我也没有后悔。。。。。 其实无副翼也很讲究技术的 。。 也需要时常修正。。
如果明白调机了感觉比无副翼好调多了。。。
炸机修理起来也简单。。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direct flight control,字面意思是直接飞行控制
属于无副翼系统。没飞过不知道手感如何。但有时候手感还和陀螺仪设定,旋翼头横轴胶圈硬度,螺距设定都有关系。
我目前只是初学,懒得折腾那些设定。
听说dfc的机器,连杆受力较大,连杆上的轴承。上端的螺丝也要勤换。

网友:
450有副翼,大机无副翼,都想吧450换回有副翼了,无副翼还是很难达到有副翼手感

网友H:
想要底子扎实,就从有副翼开始。如果只想随便玩玩就无副翼,看你能坚持多久咯。

网友H:
楼主一样来一个吧,有对比才有真相

网友I:
有副翼太复杂不简练,存在虚位的部位多,炸鸡损失的部件相对多,特别是中联不耐用,太瘦弱。

网友:
有副翼,少折腾

网友J:
LZ低调了。我记忆中LZ大机也不少了吧。RJX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