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一下 为什么我的PL8充电只能充到百分之九十 也就是充到4.1V就再也充不进去了

楼主(2012-12-30):
想请教一下 为什么我的PL8充电只能充到百分之九十 也就是充到4.1V就再也充不进去了

香蕉插也插了  平衡头也插了

用的是27v  1500W的电源

请高手指点  谢谢

网友:
温度问题 你在室内试试

网友:
是不是软件设定问题?

网友:
温度问题

网友:
你是不是设置在4.1呢,要设置到4.2就可以了

网友:
为啥要设计成低温的时候就不能充到4.2呢

网友:
应该是温度问题,我在暖气房间里就可以充到4,2V。没有暖气房间里只能充到4,1V

网友:
软件问题…刷一下

网友:
温度保护,低于10度的环境下冲到4.2v对电池寿命有大损耗

网友:
低温保护实际上是必要的  因为低温的时候电池容易过充 电压充低点保护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