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粘塑料的胶水,哪种胶水最牢?

楼主(2012-12-30):
像华科尔120D0S的机脚架断了用什么胶水粘最牢?谢谢!

网友A:
AB胶不错,很适合沾塑料

网友B:
沙发板凳都很好

网友C:
我用的啫喱胶,很好用,比ab好用,ab干了以后是硬的,啫喱胶是软的。

网友D:
金枪102塑料胶

网友E:
塑料胶 淘宝 种类很多

网友F:
我的脚架之中一个前面也掉了,没找到,想把另一个也弄掉,感觉样子也还行

网友G:
要牢固的话,应该用溶剂类的,但是用什么溶剂却要跟塑料材质的变化而定

网友H:
都是浮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