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制作无刷电机匝数和电压之间的关系

楼主(2012-12-30):
这几天看了老帖,对制作无刷
电机
匝数和电压之间的关系还是不清楚,以前缠过小型变压器,知道小型变压器的匝数是通过铁芯截面积和电压计算出来的,有固定的公式,无刷电机的铁芯和小型变压器材料相同,请问高手制作无刷电机匝数是不是也可以同样的公式计算??

网友A:
简单但不科学的讲,匝数越多kv越小,转速越低,耐压越大,电流越小。。。不科学哦,但是可以这样稍微理解一下

网友B:
这个问题貌似技术含量很高,我也按照公式绕过变压器,虽然绕过无刷电机但用的是现成数据不是公式。

网友C(2013-03-13):
四楼说的对,就是这样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