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问题,大隐患,希望大疆能重视,各位用GPS也要注意哦。再飞哪吒H 已更新视频

楼主(2012-12-30):
看官容我慢慢道来:
之前发帖询问的感度极低才不追尾,经仔细排查确实是尾推不顺滑所致,今天南京难得晴天,趁着中午天热,目测气温一度。赶紧去操场试试检查后的飞行效果。
第一块电池,起飞,悬停,切gps,效果都非常满意。
于是乎切回手动,想试试3D效果,结果,刚一个筋斗就悲剧了,粘在尾管上的GPS脱落,打在旋翼上,一声脆响后,看到碎片飞出,。。。但飞机还可控,赶紧降落检查损失:
gps外壳破损,大桨有严重击打痕迹。
检查事故原因,发现是粘贴gps的海绵胶带粘接不牢靠,脱落所致。常理来说,大疆选用的是3M的高强度胶带,性能应该没话说,我们现在粘贴陀螺也大多使用的3M胶带。
可问题就在于,本人实测发现在0度或以下的气温,3M粘贴塑料的效果就非常差,(至少大疆选用的这款胶带配合大疆的GPS效果很不好)稍有震动,或收指轻碰就会脱落,有视频为证。
希望大疆在选择粘贴胶带时能充分考虑到各种气候因素。选用更牢靠的胶带,本人建议是直接用螺钉固定GPS ,放心可靠。
也在此提醒各位装GPS的模友注意检查GPS的粘贴,特别是冬天飞行。

检查发现只是外壳破损,并未伤及电路板,所以又做了飞行,效果确实不错。夸赞下大疆优良的飞行品质。发帖希望大疆能注重这种小的细节。。。也提醒各位模友注意。
还有。这壳有换的啊??求售后。。站内联系。视频上

网友A:
能不能不装那么远?距离主轴近点,亚拓的APS 套标中,GPS 的线才10CM,那样的话,炸鸡桨也不容易砍到,如果NAZAH 的gps 要装在尾管水平翼处的话,那么桨很容易炸到它!机率会很高的!

网友:
楼上那位的头像是谁

网友:
砍飞GPS ...早晚的事情

网友:
的确是个问题。个人觉得大疆在设计GPS的安装方式时应该考虑除了粘胶外的连接措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不装那么远?距离主轴近点,亚拓的APS 套标中,GPS 的线才10CM,那样的话,炸鸡桨也不容易砍到,如果N ...

GPS是要远离接收 电机 电调的,以防止干扰、、、

网友:
这天气3M胶也会出现这种问题~建议安装的时候选温度较高的室内,先用手的温度把胶稍微捂热一点,GPS装上以后用力按压一分钟以上~应该会好点~

网友:
吸取教训

网友B:
帮顶,准备入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帮顶,准备入手

感谢楼主建议,我会反馈给同事,楼主的gps外壳可返厂返费替换。

网友C:
感谢楼主建议,我会反馈给同事,楼主的gps外壳可返厂免费替换。

网友D:
为什么我的GPS被砍就要出钱买新的,大疆对外的帖子都有问题,那个工程版的流到外面害人大疆应该负责。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我的GPS被砍就要出钱买新的,大疆对外的帖子都有问题,那个工程版的流到外面害人大疆应该负责。

GPS的外壳损坏,返修时候是不会收取费用的,如果损坏了里面的电路板就会有费用了。

网友:
现在才发现这种问题?我早就知道了,北方零下温度。风又大,GPS很容易掉,大疆根本没考虑北方的用户

网友E:
GPS 应该 是 通用的 模块,,找个熟悉 单片机 的,,测试一下::GPS 数据 线上 的报文 格式,,就能 找到 便宜的 GPS 替换。

网友:
哈哈  我也怕砍  而且装上后尾巴太重   昨天拆的时候扯都扯不下来····   3m胶只要不和空气接触  粘的还是很牢的

网友:
谢谢分享,我正要如Naza-h呢

网友(2013-05-13):
多少米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GPS 应该 是 通用的 模块,,找个熟悉 单片机 的,,测试一下::GPS 数据 线上 的报文 格式,,就能 找到  ...

没那么容易。。研究过了。。。通讯协议是CAN BUS 。。。不知道编码。。是没用的。。。

网友:
前几天,我的NAZA-H的GPS也在飞行时掉了,好在之前看过这个帖子,在GPS的线出口处扎了扎带,所以没有损失。。。我发现掉的原因是,单片双面胶太薄了,GPS很容易被固定GPS座的2根扎带顶起来,所以我加多一片双面胶,这样扎带就顶不到GPS,很结实了

网友:
还是螺丝感觉正规可靠。

网友:
双面胶不合格

网友:
前车之鉴

网友(2013-08-22):
引用 网友E:
GPS 应该 是 通用的 模块,,找个熟悉 单片机 的,,测试一下::GPS 数据 线上 的报文 格式,,就能 找到  ...

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