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伯森 Hubsan X4 撞坏后更换电机和桨,2月13更新伟力桨

楼主(2012-12-30):
相信大家对hubsan的小四轴X4的感觉就是 六轴+稳
其实稳是挺稳得,但是小鸡,稍微有个不留神的,也会炸。。。

我是在北京那个hubsan的TB店里买的,没记错的话我是第三个,哈哈哈
现在很多人想要都买不到了吧~

不过现在被我撞成这样了 注意右上方那个桨

前几天才在TB买了华记那个Spacewalker-Z- 的桨 16块 8个,也就是2块一个,够贵的,不过要是换小瓢虫的更贵,因为那个10块钱才4个

桨的大小基本上是一样的,肉眼对比看不出什么,不过也没事的照用~~

既然都拆了就顺便看看传说中的六轴陀螺仪

里面的布线不怎么样,有点乱

其实换电机很简单,只要把原来那个点烙铁点下来再把新的焊上去就OK了~

但是注意!锡不要太多,不要把旁边那颗固定主板的螺丝也焊上了!

组装完备,很简单的,十分钟不用~

其实飞起来的感觉基本没什么不同,现在在家只是飞飞航线,没有试过翻滚不知道效果怎么样,不过我想应该也是差不多的吧,迟点试了再告诉大家

橙红色配黑白的鸡鸡有点怪怪的感觉,还是喜欢原来的那个白浆~
还有补充一点,不知道手上有X4的玩家有没有注意,X4表面的漆很容易掉,我的已经掉了很多了,所以就索性把全部都挂了,成哑光,更帅,嘿嘿~

楼主:
这个是加了海面垫子的
缓冲~

换电机这张忘传了

网友:
顶一个    看看      交流交流啊

网友:
什么呀,都是X,

网友:
回复学习一下

网友:
额~有点意思

网友:
我也想入!!

网友A:
我的也操的差不多要换了,在打算,,楼主换这个桨震动可以么?

网友B:
最近又出了,价格更高了,说是版本好,也不知是啥情况......

网友C:
四只脚加海绵垫子确实是个非常有效的减震方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四只脚加海绵垫子确实是个非常有效的减震方法!!!!

海绵垫是自己做的吧、?

网友:
是的 随便剪几个小的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操的差不多要换了,在打算,,楼主换这个桨震动可以么?

我在换完之后发现有震动.是后面的一个轴上面传来的.后来换回两根原装的桨发现还是有.就怀疑是电机的问题.果然发现有个电机的阻力很大.就是油门减下来之后桨转几圈就停下来那种.又买了一个电机.迟点看看换上去效果怎么样.现在的情况就是感觉和原装桨差不多.虽然有点飘但是也挺稳的.空心杯就是麻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海绵垫是自己做的吧、?

哈哈.我也玩自行车的.在俱乐部看到有人把把手的海面套换下来了我就剪了一圈回来.就这四个应该还不到1g.暴力降落时的效果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又出了,价格更高了,说是版本好,也不知是啥情况......

贵了40还是50吧.在TB看到过.有标配和两块电加备用桨两个套餐.
其实真心说一句.找到对的卖家.电池也就4块一个...
不过现在不知道升了没有.不超10块就是了

网友:
好像是好东西哦

网友:
想買這隻【哈博森H107 HUBSAN X4迷你四轴飞行器】

网友:
看一下,看一下,看看kankan。。。。

网友E:
电机是7MM的空心杯?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机是7MM的空心杯?

直径7mm长20mm.不算轴.轴大概5mm左右.还有7*16的.注意不要买错

网友:
新手想入X4,不知原配的控手感如何。

网友:
好玩 那天也买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TB看到过.有标配和两块电加备用桨两个套餐.
其实真心说一句.找到对的卖家.电池也就4块 ..
贵了40还是50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专测试过:
          华科尔的桨与X4的桨的区别!
          华科尔的3.7V 电流1.2A 拉力20G,

不错不错,我没有东西来测,呵呵,华记的桨确实贵了,而且我的鸡鸡现在不知道怎么会有记忆效应,比如说在前进的时候着地降落,关油门,再后没有拉杆也会一直往前去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错不错,我没有东西来测,呵呵,华记的桨确实贵了,而且我的鸡鸡现在不知道怎么会有记忆效应,比如说在 ...

你停下后,不要马上起飞,停两三秒时间就不会有记忆功能了!就算有记忆,飞一下就会自动回中!

网友:
我的也是,一摔电机就转不动了,只有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停下后,不要马上起飞,停两三秒时间就不会有记忆功能了!就算有记忆,飞一下就会自动回中!

有空再试试,前两天在淘宝上买东西又买了伟力的桨,迟点换上去试试看

网友:
请问这个日本手如何水平校准,还有就是微调只能把飞机停在地面上微调吗?

网友:
日本手的水平校準 有人會嗎  謝謝

网友D:
尼玛,给同学玩摔断一只腿。我无语了

楼主:
日本手应该也是在地面校准
这些小机机只有这样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尼玛,给同学玩摔断一只腿。我无语了

断腿.全油门撞地啊?其实这小机机就是板子好.建议用碳杆加abs之类的做个小机架.继续飞!我在打算把这鸡鸡的主板移植到用空心杯减速组用5寸桨的200机架上玩fpv.嘿嘿

网友:
看看隐藏的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断腿.全油门撞地啊?其实这小机机就是板子好.建议用碳杆加abs之类的做个小机架.继续飞!我在打算把这鸡鸡 ...

差不多。。。太伤感了。。。

网友:
现在没有卖了吗?

网友:
非常好奇    也想入手

网友:
看看是什么情况,又是怎样解决的啊

网友:
先观察观察,学习学习,以后再玩一玩

网友(2013-02-06):
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G:
spacewalker的每个桨都配有一个小胶套,装上那个胶套是否可以有效防止炸机时马达底被顶掉呢?

楼主:
我有也有点想买这个,现在还在纠结中。

网友:
我一买回来就摔得要换电机了

网友:
啦啦啦啦啦啦。我是酱油侠

网友:
也在玩这个X4,断了一片桨,正想看看lz的高招.

楼主:
引用 网友G:
spacewalker的每个桨都配有一个小胶套,装上那个胶套是否可以有效防止炸机时马达底被顶掉呢?

等等.我再上更换了伟力的桨后的情况.到时再讨论说一下

楼主:
好多桨
伟力的
虽然有点毛刺

黑色是华记,橙色是伟力,明显看出伟力的桨的安装部分要长些,至于为什么,继续看

这个是原装桨
这个是华记的桨

这个是伟力的桨

仔细看,就是因为伟力的桨的安装部分比较长,可以直接顶在空心杯的外壳上,所以可以避免炸鸡的时候把空心杯的底部顶出来,但是却不会与外壳有摩擦,转起来还是挺顺的

对比三种桨,
原装的比较窄,螺距应该比较小,因为空心杯的扭力有限,所以转速比较快,电流比较小,拉力也大了点,暴力飞行表现很不错
华记的总体和伟力的差不多,比原装的宽点,稍微有点费电,拉力相对小点,暴力飞行表现一般般.(这个帖子的某一层有魔友的对比原装和华记的测试,在此感谢!)
伟力的没有怎么飞,但是感觉比前面两种都稳很多,漂移比较少,适合平稳的飞行,而伟力还有一点就是考虑到了炸鸡时候会损坏空心杯马达(会把空心杯底部顶出来),所以桨的设计比较到位,具体的上面图片有说到

以上纯属个人的测试,不是很专业,所以可能有错误的地方,还有请各位魔友指点!

网友:
看来像俺们这样喜欢暴力飞的还得原装浆,假期带出去在外面飞,撞树N次,坠机无数,四片原来的浆都换了个遍,原装浆良好的飞行表现是有代价的,呵呵呵.所幸X4的板子真是不错,落水两次都没事.这是目前为止,俺在2013年的唯一好运,哈哈............

网友:
请教lz和楼上的各位老师一个很菜的问题:我的X4断了一片桨,新购的原装桨好不容易今天才盼到手,可不知道怎么卸下断桨,太秀气了,不知桨装上去的时候是靠螺丝胶固定的吗?是否要加热才能拉下来,各位老师教我,衷心感谢!

网友:
这个浆用手的确很难拔下来,我的一个电机就是在我用钳子拔浆时一起拔断线的..............可以用小细棍子或者小螺丝刀等来撬比较好

网友:
[f2010g]这个浆用手的确很难拔下来,我的一个电机就是在我用钳子拔浆时一起拔断线的..............可以用小细棍子或者小螺丝刀等来撬比较好

谢谢f2010g!要卸下断桨还是可以用加热等办法的,没搞清的是桨装上去的时候是否是靠螺丝胶固定的吗?

网友H:
补充问题:这类小桨是靠螺丝胶或别的胶固定的?亦或就是压进去就行(好像不太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H:
补充问题:这类小桨是靠螺丝胶或别的胶固定的?亦或就是压进去就行(好像不太靠谱)?

直接压进去的

网友H:
不好意思,吃饭去了,谢谢babylyd!坛子里的朋友还是好热心哦,一并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好意思,吃饭去了,谢谢babylyd!坛子里的朋友还是好热心哦,一并谢啦!!!

直接压进去的.你可以用剪刀夹着电机轴.但是不要夹紧.可以顶到桨就可以了.让另外一只手用指甲压住电机外壳.稍微用力就可以拉出来了.不过我有神器可以两个手指搞掂.哈哈哈

网友:
谢谢lz!昨天听babylyd告诉我原装是直接压进去的之后,胆大了点,很顺利地就换桨起飞啦。但lz这样的热心人我是不会忘记的!

网友I(2013-05-17):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加了海面垫子的
缓冲~

楼主,X4换的电机是什么规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X4换的电机是什么规格的?

直径7mm不算电机轴.长20mm

网友J:
我的也刚换了个马达,感觉震动很大啊,还有点不稳,声音发劈,也是后面的A浆,

网友:
可爱的小JJ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的也刚换了个马达,感觉震动很大啊,还有点不稳,声音发劈,也是后面的A浆,

那应该是电机问题了

网友(2013-07-12):
求教:“北 京那个hubsan的TB店”的地址,我也想去进一个。谢谢!

网友(2013-10-25):
有意思的浆

网友(2013-12-17):
我用伟力929的电机换X4也能用

网友:
求小四轴飞稳的教程,我的小四轴老是到处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