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牌50A,惊心动魄的450PRO首飞~~~

楼主(2012-12-30):
     一直都飞TG,最近手痒,新攒了台PRO,电子设备就沿用TG的,不过调试过程中接收短路把花牌45A的电调烧了,于是入了50A,更窄,可以装在肚子里面更好看。新入的50A在调试过程中就出现过油门不受控制的情况,切熄火无反应,但当时没装大桨,也没在意。今天调试完毕下楼首飞,第一块电一切正常,第二块电刚一起飞就感觉电机声音不对,感觉是切了3D的声音,但我并没动3D开关,于是收油降落,但电机并未停转,听声音应该是100%油门的声音,难道要主动炸机拔电么,新机就炸,舍不得啊,当时着急,试着几次空中单手接机拔电,但手还是一直不敢伸出去接飞机,最后是电调快保护的时候把机机停在一个高台上,稍微打了点负螺距,双手脱控拔电,算是把电池救下来了,回来看电压3.65,这次事故算是无损收场,但现在想起来着实后怕啊。我的配置是215MG 8910A+ K8 花牌50A,以前用45A的时候从未出现过油门不受控的事,80来个起落一直很正常,刚换50A就中招,不知是不是个例,希望配置和我差不多的出来说说有无这种情况,如果真是电调问题,希望厂家能尽快完善产品~~~

网友A:
这么冷的天 汗估计都吓出来了 电调就像电脑的电源 选择一定要慎重 不然节约的钱炸一次就花出去了

X7用K8炸鸡一次花费就能买个V8了

网友:
不是吧,电机又不受控?

网友:
我的一台450pro,一台warp360,都是用215mg,k8,9257和257锁尾,花牌的50a电调,一直使用正常,定速很好用,没有出现LZ所讲的情况,LZ联系一下厂家吧,听讲厂家的售后不错的。

楼主:
看来不是个案,应该是这批50A电调的问题,之所以入花牌是看中它的定速,看来只有先入个铂金40A用着了,希望厂家尽快处理完善此事~~

网友:
联系老高,小问题很好解决的。

网友:
我的已搞好,没有问题了。

楼主:
地板的花牌电调设置给一个,我试试看是不是因为设置问题导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地板的花牌电调设置给一个,我试试看是不是因为设置问题导致的~~

我是用设置卡设置的,连油门行程都是用设置卡来设的。

网友:
我也出现过这样同样的问题,不过返厂回来已经好了。

网友:
对于这次50A ESC 油门不受控问题,我们已经找到问题,
请有发现油门不受控的朋友,联系经销商,或者直接联系我。
返回升级下就OK

网友:
这也太那个了吧!程序里没有最后安全措施吗?

网友:
妈呀,我也是花牌50A,还没上天

网友:
来看看。顺便拿分

网友:
到底是啥牌子的??还遮丑??

网友:
听说有一批次的50a 有问题 后面没事了 我也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