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桨要锁多紧才可以?

楼主(2012-12-30):
      发个比较白痴的问题,
      大家平时锁大桨和尾桨桨夹螺丝一般锁多紧?
     锁紧了转动的时候又抖的厉害,松了又会晃。
      锁到什么程度才算合格呢?

网友:
如果从抖到晃没有过程,那你的调机有问题。。。解决了问题之后,不抖不晃的松紧度就OK

网友:
一只手按住旋翼头,再用另一只手的食指能拨动大桨即刻。

网友:
啥          啥            啥啊
怎么搞

网友:
一般的话无所谓,3越紧越好

网友:
不要太松!~也不要太紧甩不直!!

网友:
小六通可以松一点,像450这个级别及以上的还是紧点的好。

网友:
有一点阻力的感觉就行

网友A:
有个简单方法:机体倾斜时!大桨不耷拉滑动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简单方法:机体倾斜时!大桨不耷拉滑动即可!

顶阳台侠

网友:
太松了,启动大桨磕桨夹,尽量松吧.
感觉直机上的所有螺丝都是太紧不好.

网友B:
飞3D紧点好!不然一掉转容易自宫!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3D紧点好!不然一掉转容易自宫!

学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个简单方法:机体倾斜时!大桨不耷拉滑动即可!

顶阳台侠,我也是用阳台的方法,不滑落的情况下尽量松

网友D:
有一点阻力的感觉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