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的MINI CP大姨妈来了? 抽筋了。是主板挂了?

楼主(2012-12-30):
情况如视频、现在 接收灯也不亮了、但通电自检声还有、应该是主板问题了、我不甘心啊、没炸 好的好好地就掉下来了、捡起来 N次通电、就这样了、死心了、返厂了吧。好好地也坏、华、你要反省下了。

网友A:
返厂也没用,他们干什么吃的,你把整机返厂试试,你的ncpx卖了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返厂也没用,他们干什么吃的,你把整机返厂试试,你的ncpx卖了哈

改了无刷、没卖。

网友A:
mcpx卖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mcpx卖了啊

都没有……

网友:
看着像电调的事情。

网友:
那你卖了啥?

网友B:
看看电源插头的根部导线有没有暗断,有时候只有一两个线丝是通的

网友B:
通电自检声是无刷电机和电调发出来的,和主板无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看电源插头的根部导线有没有暗断,有时候只有一两个线丝是通的

意见一致。。。要么电池与电调的接口,要么电调。。重新对频说明,断电了。。。lz再检查一下吧,自己换了无刷,不能说华有问题吧。。

网友:
多是供电故障

网友:
返厂没用,会说没有出过Mini cp的无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电自检声是无刷电机和电调发出来的,和主板无关

视频看得出来断电频率很高、每次断电很快又通电了、对频也是秒对、不像是换电池那样重新通电 等待电调自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电自检声是无刷电机和电调发出来的,和主板无关

而且每次断电那一刻、螺距猛的往上推到顶、断电不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意见一致。。。要么电池与电调的接口,要么电调。。重新对频说明,断电了。。。lz再检查一下吧,自己换了 ...

已经反厂、

网友:
别听14楼的,俺就带着无刷返厂。
不得不说,华科尔的售后不错。但俺还是抛弃CP了。半年内主板问题返厂3次,彻底对CP的主板失望!
华的飞机俺还是留下02S玩了。02S好飞得多。

网友:
别听14楼的胡说,俺就是带着无刷返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