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5g级别的高压舵机

楼主(2012-12-30):
除了D47,还有什么其他的5g级别的高压舵机呢?米不多,求推荐。
今天飞3p,接收的对频插头没拔下来,上天后副翼失控,螺旋滚砸地,摔爆下巴炸断腿。。。修复好后,垂尾4.4g舵机还是抖舵了。想一步到位直接2s供电。

网友:
好的都不会便宜啊

楼主:
D47三个就600了,不好憋啊。呵呵

网友A:
固定翼用高压舵机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固定翼用高压舵机啊?!

这个有什么稀奇的?F3P早就用HV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什么稀奇的?F3P早就用HV了~~~

新手刚进固定翼大军...才学疏漏~请多包涵!

网友C:
nb的EPP镂空。
我咋感觉还不如干掉所有的EPP,只留下碳丝呢

目前我就知道个D47可以用2s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nb的EPP镂空。
我咋感觉还不如干掉所有的EPP,只留下碳丝呢

那样的话蒙皮不好粘,碳也不好粘在一起

楼主:
我暂时找到的替代品是蓝箭的5.8g金属数码舵机,虽然不能2s,但是反应速度和扭力非常不错。
继续观望一下各位大师的建议。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暂时找到的替代品是蓝箭的5.8g金属数码舵机,虽然不能2s,但是反应速度和扭力非常不错。
继续观望一下各 ...

这个舵机我买了三个到手挂一个
几十个起落以后,三个全部虚位扩大了。

现在用格宁D541BB。五十个多个起落了,一切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舵机我买了三个到手挂一个
几十个起落以后,三个全部虚位扩大了。

宁格的做副翼够力吗?好像拉力很小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宁格的做副翼够力吗?好像拉力很小啊。

5v 0.8kg。当尾舵够了。当副翼肯定不够。

网友:
请问 高压有什么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