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rone 2.0 起飞就向前倒 -_-

楼主(2012-12-30):
水平调整、RESET啥都做过了,也换了手机,问题依旧。
请问是哪里坏了? 能保修的吗?

网友A:
把电机(可以连电调一起换)前后互换下,如果还是如此就要换导航板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电机(可以连电调一起换)前后互换下,如果还是如此就要换导航板试。

感觉不是电机的问题,因为是直直的向前倒,不偏左不偏右。难道是导航版坏了?

网友:
240209215群,去群里问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