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18大拖板间隙调整求助

楼主(2012-12-30):
(无正文)

网友A:
磨损了才会间隙大,你再磨掉不是间隙更大了吗?

抬起来有间隙?你可以在下夹板上胶一层0.5mmF4导轨料,不要碰到螺丝夹紧区域就可以了。

网友B:
我的就是磨掉了一点,间隙刚好,就是磨那个台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就是磨掉了一点,间隙刚好,就是磨那个台阶

谢谢你,请教你是用什么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磨损了才会间隙大,你再磨掉不是间隙更大了吗?

抬起来有间隙?你可以在下夹板上胶一层0.5mmF4导轨料, ...

那个地方磨掉后,就可以夹紧点。间隙只有0。05,0.5的厚了。

网友:
5个C是什么?

网友C:
哦,是丝

是5个丝

原来0618的车头下,没有山轨的啊。这样看来。老哥你有一支标准棍,要不车头有可能不正啊

网友B:
用的砂纸包在平整的木板上,拖板没硬度,很好磨,我是边磨边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哦,是丝

是5个丝

车头虽没山轨,但有凸缘可插到床桥里,用两个顶丝可以调整同心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砂纸包在平整的木板上,拖板没硬度,很好磨,我是边磨边试。

谢谢你。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你。

手工磨,全是两头成圆弧的,要不得

还不如用铣刀,去大型,再学高手铲几下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工磨,全是两头成圆弧的,要不得

还不如用铣刀,去大型,再学高手铲几下好

我也是怕弄坏了,就不可逆。打算先涂上一层红印泥,用锉刀横推锉法(好象这样叫)薄薄锉掉一层,螺丝孔的位置先别锉。

网友:
记得我原来那车床平轨那边有塞铁,是可以调间隙的。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修了应该可以但我怕越修越少,我是用铜皮背面挂锡粘上的,铜的滑动性好,其实最好是换个全黄铜的或有气焊用黄铜补起来再找磨床磨平,我没那条件

网友:
我的间隙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