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人450PRO空机完成!

楼主(2012-12-30):
主要配件:
冰人:1。6MM侧板,底版,水平翼,垂直尾翼,轻量化单向轴承座,带轴承CNC小齿盘,推力主轴承座,双尾推变距、尾桨夹,超轻两水平翼座,新款头罩支柱,CNC高强度马达座!
亚托:大齿盘,尾管固定座、前后对转齿,尾管,传动轴,尾波箱,主轴!
飞越:脚架,金属电池板、尾舵机座,十字盘导轨,尾撑!
全机用12。9MM高强度螺丝,更换为进口轴承!
旋翼头目前还没到货。
电子设备:斜盘:KST215,尾舵DS525M,花牌6S电机+电调!三轴MB!
上图片:

网友:
超级杂交450pro

网友A:
和我想的配置差不多,如果电调换成KOBY三轴换成V8就无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我想的配置差不多,如果电调换成KOBY三轴换成V8就无敌了。

电调是KOBY的话那电机得用蝎子

网友B:
还以为盼了好久的冰大真的出整机了

网友:
还以为盼了好久的冰大真的出整机了忽悠。

网友:
为什么叫冰人450PRP?

网友C:
之前我也改过冰人最后还是换了亚拓原厂塑料,改过冰人后重量加了80多G 3D飞起来超难受,做个苍蝇拍慢得鬼样的,450PRO 最好的方法就是原厂全部原厂塑料配件一个都不少,不需要的配件一个都不安装,飞机加电池头套起飞重量在810克是最理想的.

网友:
螺丝 全部都用原厂扁头的不要用圆头的换圆头的重量最少加个15克一个舵机的重量.希望冰人可以出点减重配件 吧450PRO 的起飞重量控制在 800G一下 那就舒服了.

网友:
lz 的飞机只适合飞悬停加航线。。。。

网友:
论坛真神奇,老鸟很无敌。散件自己配,装备都高级。仔细看一看,这机蛮给力。菜鸟伤不起,米少有压力。LZ何时飞,我们看奇迹!!!

网友D:
有个问题想请教楼主一下。你试下当尾桨平行,而没有夹角时,冰人的双推杆是不是不与尾轴垂直,向尾波箱方向稍稍倾斜一些。按照说明书上的指示,此时推杆应该与尾轴垂直,并且左右行程一直。

网友:
真漂亮,工艺品了!

网友:
好机啊,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之前我也改过冰人最后还是换了亚拓原厂塑料,改过冰人后重量加了80多G 3D飞起来超难受,做个苍蝇拍慢得鬼样 ...

现在450好多都是215,重量根本下不来,都在900克

网友:
这个重量,6s是必须的了。。。

网友:
只想知道哪些不是冰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个问题想请教楼主一下。你试下当尾桨平行,而没有夹角时,冰人的双推杆是不是不与尾轴垂直,向尾波箱方向 ...

我的电子设备还没到,没调试的,所以目前还不清楚你说的问题!

网友:
极品杂交机

网友:
来看看。顺便拿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之前我也改过冰人最后还是换了亚拓原厂塑料,改过冰人后重量加了80多G 3D飞起来超难受,做个苍蝇拍慢得鬼样 ...

上了215MG全部原厂件都不可能810克 除非改扶她吧9克舵机 去掉尾平衡仪 改换飞越尾管 舵机电调线全部改短 才有可能

楼主:
450毕竟定位是练习机,不能要求它能有多暴力,对吧?
确实要暴力的话还是600-700以上的大机机吧

网友:
我的450  k40+2010+92+8910+v8+rail326。 起飞重量刚好810   感觉无比舒服,减肥是必须的 ,我也用了不少冰人件。

网友:
不错,比飞越的样子好看多了

网友:
6s 电配 很重。降不下来的。
6S电池都是200g+
电调50g+

期待楼主布线图。我pro机身布不下来,现在换了450T机身。

网友:
楼主这配置相当高哦 好机

网友E(2013-02-18):
绝世的巡航强机!

网友F:
不全部是冰人的吧

网友G:
看着挺精致!

网友H:
引用 网友B:
还以为盼了好久的冰大真的出整机了
我也被忽悠进来了,机子还是很不错的,细心呵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