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avo 30E级MX2像真机 装机完毕,请教重心问题。

楼主(2012-12-30):
第一次安装轻木飞机,感觉比泡沫的复杂点,经过一段时间终于装机完毕。见照片。

配置如下:
朗宇2820 kv800
电池打算用4s 2200
好赢天行者 60A-UBEC
辉盛 MG90*4

现在初步测试重心用4s电池,装在电池位置,提翅膀加强杆处,感觉头轻,电池需要
前移非常多,大概往前移动2/3个电池长度后,基本差不多。但是此时魔术贴接合的
面积非常小,电池固定会不太好。

请教各位前辈,这个机型准确重心位置在哪里?
另外哪位飞过这个飞机,告知下,4s电池 或者3s 电池,您是固定在什么位置,重心
才合适的。

谢谢。

网友:
很简单,重心在你横穿机翼那根碳纤维管上

网友:
舵机换了吧  银燕的现在不错 30多块的金属数码舵机

网友A:
用什么桨呢?这种机型桨的区别牛JB大。
给点小建议啊,电调还是换好点的40A吧,舵机MG90很多赝品,用过一段时间就会出现虚位,不知道LZ的是不?电池用好点的C数高的3S电池,4S都没必要,费米。
这飞机空机毕竟不少米吧,还是用好点的设备。

网友B:
这架飞机我飞过,头轻是通病了,我用3S 2200电池,电池要顶到电机安装板才行。至于重心你可以初定为机翼插管中心靠后1-2厘米,再根据实际飞行感觉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什么桨呢?这种机型桨的区别牛JB大。
给点小建议啊,电调还是换好点的40A吧,舵机MG90很多赝品,用过一段 ...

用 仿apc桨。
电调天行者60A 也要145块了,飞腾40A也这个价,我觉得差也差不到哪里去。
我舵机是MG90 不是MG90s 上下两个轴承,45一个,不觉得不好。

4s是电压高转速高,你说用3s 高C数,完全不是一码子事情嘛。另一架30E我用的都是3s 30C的电池。

给点重心方面的建议。设备上暂时不用您操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架飞机我飞过,头轻是通病了,我用3S 2200电池,电池要顶到电机安装板才行。至于重心你可以初定为机翼插管 ...

晕。我昨天晚上试了,电池位置稍微合适点的话,电池要300克重,就是4s 2600的电池。
这样的花,飞机要1350g重,太重了。

我原本以为我的问题,或者我认为的重心点不对,让我感觉头轻。
看来确实头轻了。

网友C:
楼主飞了吗?我有一架这个飞机,还没装,但准备的是3S2200电和朗宇2814,和你的配置一比好像动力差好多啊!是不是搞不定啊!楼主首飞后写点感受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飞了吗?我有一架这个飞机,还没装,但准备的是3S2200电和朗宇2814,和你的配置一比好像动力差好多啊! ...

这飞机 和 天翼的48寸epp比起来,翼面积小,重量重,我感觉肯定失速点高。
另外现在我用2820,加4s电都感觉头轻,我估计你2814配3s电电池要放到机头罩里面了。
虽说他建议也有2814配3s电,但我总感觉拉力小了点。
通常情况下,30E大家都配了2820级别的电机。

网友:
谢谢楼主回复!我装机时要留意了!

网友:
扩大电池安装版,让电池能妥善的接触魔术贴。
别信说明书,信自己的。

4s 2820 800kv,13寸桨超过40A,要小心你得电调。

网友:
这台机子我飞过,电装和你差不多,2820 kv800 ,40a 好盈电调,4s 2200 和3s 2200都试过。 3s 配的APC 14x7,感觉动力差一点,但是也足够。4s的话,机身就重了一些,翼载荷大了,就没那么飘,但是比较爆,用12x6 13x6.5都没问题。

后来这套电装我装了另外一台40E的3D机,4s 2200 上了APC 14X7的桨,实在爽,而且电流也不会过大,40a的电调足够,不可能长时间全油门的,吊机半油门就够。

至于你说的重心,还是根据自身的感觉吧,一开始头不要太轻,大概是在插管的位置先试试。头太轻的话降落就不好控。

另外,mg90如果是45块左右的正品,这舵机很不错的,从来没用坏过。拉力也足够大,比银燕的力气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