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猴子又自己空翻了,第二次了。。。。。

楼主(2012-12-30):
今天难得的好天气,跑去测试了新机架,前面几个起落还算听话。飞第四个起落时 猴子自己突然抽筋了,第二次了。。。。郁闷啊。。。。花大价钱买来的猴子居然这样,y还想上“禅师”了 ,这还敢啊。。。。

网友A:
FY 680 的架子?
感觉是动力或者桨出了问题。

网友B:
是否遇到乱流了

网友C:
电机出现问题,也一样能导致这样。不一定是飞控,找电机换一下吧

网友D:
经典在后面

网友E:
并没有做暴力飞行呀。

网友F:
确实最后电机变声音了 。。

网友G:
什么固件啊? --6轴, 5.14以上固件不会翻吧?

网友H:
好好找找原因。慰问!!

网友I:
看来悟空-M现在出问题比较多啊

网友J:
最後的聲音是什麼意思?電調從新啟動?

网友K:
好可怕 本来还想搞航拍 现在看 。。。。。。

网友L:
我3套wk-M,最多的飞过几百个起落,少的也有几十个!除了电调出现故障翻过一次外,(电调外表好好的拆开也没有烧坏的痕迹,但就是会断断续续的失去动力)。
楼主找找其他原因吧!我觉得像是电调的问题

网友M:
猴子不空翻,还能叫猴子吗?!

网友N:
楼主应该是电机或电调出了故障,3分44秒的时候,画面向下抖了一下,同时伴有“嗡”的一声。

网友O:
同意15楼的看法,个人看法,不能出了事就说是猴子的问题,还是多多检查机架为好。

网友P:
同情楼主。。。
飞控+机架+动力是一套系统,炸鸡的话应该有很多原因,都找一找吧
1:飞控,这个几率也是有的,建议把固件版本、软调数据等数据记录下,反馈给代理或厂家。
2:机架,这个引起炸鸡的记录不大,无非是震动原因。
3:电调,这个有一定几率,建议换个电调看看,论坛有个帖子可以看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04262&extra=page%3D1&page=2
4:电机,这个也有很多原因,接触不良,跟电调输出信号偶尔不匹配等。
其他的,看看有无高人指教。。。。。。

网友Q:
电调的问题吧?周围好多这样的例子,好好找原因,同情一下

网友R:
虽然好像风的声音很大,但是,能听出来,马达里面有异响,在3分钟之后有几个空挡,可以很清楚地听出来。

网友R:
在三分钟之后有几个空挡,可以很清楚地听出来。看一下马达吧!风的声音很大,但能听出来,马达里面有异响。

网友R:
看一下马达吧!风的声音很大,但能听出来,马达里面有异响。

网友S:
翻的很突然~

网友T:
最后的那个太像杀猪的尖叫声了

网友U:
大家就不要找原因了,名字启的好啊。悟空不会翻,那就不是猴哥了
,建议大家改名悟空叫唐僧,他老实

网友M:
沙僧也很实在。

网友V:
电调,电机配套有留大余量,不然你测试不出来,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