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步进电机只叫不转的原因

楼主(2012-12-30):
最近几天放假总算有时间接着折腾之前的数控车,由于还没功夫研究数控车的G代码,先整了两个手轮当手摇数控车用,但是奇怪的是摇快了,电机就跟发羊癫风似的只叫唤,不转动,从声音上听频率还挺高,但是摇的慢就转动比较正常

想请教一下是啥原因引起的问题,如何解决?谢谢

我用的驱动是24-50V的驱动 256细分的,设置的4细分,供电电源是24v50a的电源,驱动应该还可以,不是那种tb6560之类的,转动的时候没有负载

请高手给讲讲原理解解疑惑,谢谢!

网友:
脉冲+方向+使能,不可能不转

网友:
频率太高就是不转

网友:
提高电源电压,用大细分

网友:
我在淘宝买的那种3轴一体的驱动  回来就Z轴不转  只震动只叫    后来邮回卖家    卖家说是芯片烧了。。。。。。。。。。。。
   换个芯片20元  来回快递40元 就好了

网友:
楼上的跟我一样。直接退货了。把并口线留下了。因为我出了退货运费。后来买了个别人出的。一次成功。

网友:
如果是步进电机,信号太快,反应跟不上,就会只叫不转,可以减少细分,手轮倍率不要太大,*10就行了。

网友:
步进电机要上高速必须做加速处理。 另外,不同电机的高频特性不同。一般同尺寸的电机,电感大的,高频特性就差。

有手轮,你可以试着手动加速。开始慢慢摇,逐渐变快,这样电机的速度也会跟着慢慢提升,速度自然就上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百度搜了一下,这个貌似是叫高频失速,说是因为电机转动惯量还没跟上,下一个信号就来了,一波接一波,电机 ...

高人 举一反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