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

楼主(2012-12-31):
1.2G1.5W
图传
柏通的有没有人用他飞过
FPV
?是不是对2.4G遥控和GPS的干扰非常严重?可控否?如何最大的降低干扰在不换设备的情况下?

网友A:
我就用过,一般遥控器顶不住,距离会缩短很多。。futaba的感觉不明显。离gps远点也没感觉出区别,试过一次,胆子不够大,没再试了

网友B:
1.2搞那么大没用啊,本来就压制2.4

网友C:
我用过,不过是炸的四轴。。。。。20米水平距离,拉起来,20米掉下来的,控是2.4g,发射是柏通1.2g1.5w,后来果断换5.8g,1.2g就丢仓库了,最近考虑固定翼fpv再发挥下1.2g1.5w的力量,不过我是没有勇气用2.4g控了。。72m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