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子达人 关于一种旋钮开关

楼主(2012-12-31):
在旧货市场买到一个sony的工作站控制器  15元  想改装红外遥控器
拆开后里面中心的是一颗苦力帽(方向钮)外面有一圈 “无极限的旋钮开关” (具体叫什么名字不太清楚)有3个引脚
这种开关在很多音响的音量旋钮上应用的比较多,非电位器的那种调音旋钮
那么问题来了   旋转开关时用万用表 量3个引脚的任意2极  正反转都会有断续的接通
这种开关叫什么名字?有没有参考资料?
如何区分正转和反转的信号输出?

网友A:
編碼開關。要配合單片機才好用的

楼主:
刚发现上面 刻有apls  4 5  字样   百度结果叫中空轴
但还没有找到技术资料   有熟悉他的朋友 介绍一下

楼主:
我是准备用于单片机上,主要是因为它输出的正反转信号都是一样的 还没搞清楚怎么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編碼開關。要配合單片機才好用的

这种旋转的开关是如何编码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旋转的开关是如何编码的呢?

A相超前B相->增加
A相遲後B相->減少

增加減少的幅度通過數脈衝來確定。

鼠標滾輪就是這個原理

网友:
类似于增量编码器吧。

网友:
6楼的见解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