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各位高手黄铜如何能变成铸造表面的那种粗糙感?

楼主(2012-12-31):
请问用什么方法能把  黄铜,白铜  变成图片中 铁  刚铸造后那种粗糙的感觉?

用什么酸或药水?    一周或一个月的时间还行,埋地里撒上尿放一年就不玩了。

网友:
用三氯化铁试试

网友:
楼主要做假古董青铜器啦

网友:
喷砂,抛丸。业余条件就用小喷雾器离远一点喷点酸

网友:
做假古董最快的方法就是电解法。

网友:
一看就是造假的古董,这个坚决不教。

网友:
喷丸 + 腐蚀

网友:
楼主不厚道,作假

网友:
先粗砂纸磨然后酸钝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