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八轴多旋翼电力布线设备配置方案

楼主(2012-12-31):
求八轴多旋翼电力布线设备配置方案:(A)点为起飞点;(B)点为降落点,A-B两点之间距离500米左右,飞行高度50米左右。布线方法、要求我就不在这里絮叨了。有成熟方案、技术实力、服务到位的站内联系。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路过帮顶上

我一直想说,你能不帮顶么……

网友:
哈哈我也看到小哥哥 路过帮顶

网友:
是要用多轴进行布线?

楼主:
是的 或者能找到更好的办法。谢谢!

楼主:
祝各位新年快乐!心想事成!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或者能找到更好的办法。谢谢!

这样搞不安全吧,就算能拖动这五十米电线,也容易打到浆啊,而且估计楼主的线不会细,五十米会很重啊

网友:
有点不现实呀,可以先用500米尼龙线牵引。

网友:
你那里的。

网友:
既然是布线,始终是要拖着线上天的,不如用有线方案,这样即使有遮挡也不会影响遥控,用结实一点的信号线本身也可以当牵引线,落地后拖曳更粗的牵引线,最后牵引电缆。

网友(2013-05-01):
不知楼主找到方案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