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C168遇到106B+

楼主(2012-12-31):
周六天气不好没得飞,拿出最近败的BC168、106B+两个充电器用最简单方法试试谁更快捷。
两块Redzone 11.1v 1300mah  5c充电电池    (明纬23A电源)
统一用bc168放电到3.8v ,先上bc168试设置好5A电流开始。

提示音响起完成时间16分钟,看看能充入多少电量。

接下来106B+上场,设置好5A 电流平衡模式,Bal.Trickle 设为ON   平衡项设为always 。
先上A号电池开充

提示音响起,完成时间24分钟,共充入的电量。

换B号电池还是同样设置开始

提示音响起,完成时间25分钟,共充入的电量。

网友A:
看来 106b充完后各电芯电压也不是完全一致啊

网友:
BC168真强

不知道充完20分钟以后还是这个电压

106B用5C充吧,7.5A。

网友A:
同意楼上,建议楼主106b用7.5A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意楼上,建议楼主106b用7.5A试试

1300mah的电池5C也只有6.5A用7.5A是否有点大了?

网友:
好楼主,好试验。热盼同时有不同充电器的童子奉献这类对比。

楼主:
引用 网友B:
5c≠5A

1300mahX5c=6.5A 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1300mahX5c=6.5A 对吧?

是的

网友:
话说电池没说支持5c充电,本身就对串充不公平

网友:
楼主给大家发实验报告,辛苦了。

网友C:
楼主,两个充电器充3s,2200的电池,从3•75到满大概要多长时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两个充电器充3s,2200的电池,从3•75到满大概要多长时间呢?

下回试试

网友D:
3s 2200,208B需要7分钟,从3.75到充满。电压在4.16左右。如果继续等待,可以到4.19-4.20,到4.20的时间为15-18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D:
3s 2200,208B需要7分钟,从3.75到充满。电压在4.16左右。如果继续等待,可以到4.19-4.20,到4.20的时间为1 ...

网友E:
楼主 这A6和106B哪个好些?我现在用3s的 以后要用6s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 这A6和106B哪个好些?我现在用3s的 以后要用6s的 谢谢

手上没A6无法判断,使用上比B6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上没A6无法判断,使用上比B6方便。

好的 已经决定过完年入106b

网友F(2013-02-02):
樓主你好! 希望你能替我解答一些問題.....本人用的正是测試的 BC168 佩10A火牛的! 但我就不太懂怎樣使用, 特意向你請教的. 我想問在調節中的時候出現在時間温度之前的那個數字 可調5-30的 這數字是代表什麼的 應怎樣調節. 還有的是在充電時應要調少A這些我也不太懂, 到底是怎樣計算的. 例如我要充3夥每夥都是1200mah的2 cell電, 應調節多少A數,放電也需注意什麼的. 或每夥2200mah的3 cell電, 一起充2夥又應是調多少A等等! 一起充會否不夠力? 最後在電上說可5c充電這是什麼意思和我這叉機佩這10A的火牛夠力嗎?是否合適的? 希望能給我一點指導和解答   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 106b充完后各电芯电压也不是完全一致啊

充电器上显示的电压总会有误差的,看看充的一致不一致,充好自己用万用表测一下不就知道了,别拿那种便宜的电显来说事

网友G:
LZ你这样测试有失偏颇吧!206B可以用并充板的,你因该像BC168一样两块电池一起并充啊!还有用1300MAH容量小了点,因该用主流的2200MAH的电池做测试比较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樓主你好! 希望你能替我解答一些問題.....本人用的正是测試的 BC168 佩10A火牛的! 但我就不太懂怎樣使用, 特 ...

1. (5-30)可调数字,说明书上是指充电涓流速度,也没改过一直是默认的30。
2. 2200mah电池=最大可以2.2A电流充电,1200mah电池=最大可以1.2A电流充电。
   (3夥每夥都是1200mah的2cell電 = 调1.2A电流)
   (1夥2200mah 3cell電或者2夥2200mah 3cell都是调 2.2A电流)
3. 5C充电就是电池2200mah*5=11A可用最大充电电流,1300mah*5=6.5A可用最大充电电流。10A火牛有点勉强最好不要用尽留点余量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G:
LZ你这样测试有失偏颇吧!206B可以用并充板的,你因该像BC168一样两块电池一起并充啊!还有用1300MAH容量小 ...

只是试试用原配不加外部设施的情况哪个方便。买了厂家的106B并充板,也够扯蛋的连条线也没有,结果用其他的线把板子给烧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 (5-30)可调数字,说明书上是指充电涓流速度,也没改过一直是默认的30。
2. 2200mah电池=最大可以2.2A ...

謝謝樓主給我解答這些問題.  那涓流速度是否充多少A也可不用調就在30便可.
那麼可5c充電的電池会好得多了, 能調大這麼多的A數,電池的質量都要很好才可以噢
原來是這樣計算的.起初還以為多一夥電, 那A數便可大一點  現明白了 谢谢

网友G:
引用 楼主:
只是试试用原配不加外部设施的情况哪个方便。买了厂家的106B并充板,也够扯蛋的连条线也没有,结果用其他 ...

厂家的那个并充板这么垃圾,我用的就是网上卖的35元的并充板一次可以充6块2-6S的电池,用到现在都没事

网友H:
BC-168.8a电流充5300电池2块50分钟就能搞定,168还是满给力的。

网友:
你平衡模式选择的问题所以才要这么长时间,建议选择衡压平衡

网友(2013-03-12):
引用 网友H:
BC-168.8a电流充5300电池2块50分钟就能搞定,168还是满给力的。

平衡头的细线过8A电流发烫严重啊

网友:
2块电池,平均为每块电池4A电流。

网友(2013-04-19):
206B充电还是多快的

网友:
不好意思,楼主,你选择的always模式本身就比较慢吧,默认的CV phase比较快,你试试?我也用的是icharger,貌似最近比较火

网友(2014-03-01):
收下了,受教了,感謝!

网友I:
小电流应用就用并充,6a以上大电流必须用串充,因为平衡线不支持,就这么简单。
要说对电池好,寿命长,肯定是并充完胜,要不A6怎么普及率高呢。
还有不同价格的充比较也没意义,怎么不拿106b和pl8比哪个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I:
小电流应用就用并充,6a以上大电流必须用串充,因为平衡线不支持,就这么简单。
要说对电池好,寿命长,肯 ...

并充对电池好?请你好好翻翻老贴在这里吹好吗?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小电流应用就用并充,6a以上大电流必须用串充,因为平衡线不支持,就这么简单。
要说对电池好,寿命长,肯 ...

大哥,并充对电池好?并充的充电器是奇葩充电器。您理解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大哥,并充对电池好?并充的充电器是奇葩充电器。您理解反了。

人家刚接触充电器,又没有潜水的习惯,随便道听途说,加上主管臆断就敢妄下断言!
自己乱说不要紧!但是新手看了会被误导的!

网友I:
周围一半朋友用A6己经说明问题,他们飞了好几年。充电精准,12位AD精度,那些千多的充是多少?论坛马甲多,广告贴多,新手看身边人用什么跟着买没错。当然飞5000mah6s以上电的一般就大电流串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周围一半朋友用A6己经说明问题,他们飞了好几年。充电精准,12位AD精度,那些千多的充是多少?论坛马甲多, ...

自己知识浅薄不懂乱说,人家44楼好心给你更正你尽然还说人家是“马甲”

网友:
我没说44楼是马甲,我也不想再回复你的帖子,请你也不要再回复我的发言。我没兴趣和你讨论,也不想引起串充好还是并充好的讨论。
正品A6和B6都是不错的充,否则不会那么多人用到现在,唯一缺点就是功率小点。

网友:
我用bc168充6s 2500的电池 8A充单块是20-25分钟、四块一起充是40-50分钟、都是3.75-3.8开始充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G:
厂家的那个并充板这么垃圾,我用的就是网上卖的35元的并充板一次可以充6块2-6S的电池,用到现在都没事{:1 ...

狗狗,你确认厂家送的是并充板而不是串充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I:
小电流应用就用并充,6a以上大电流必须用串充,因为平衡线不支持,就这么简单。
要说对电池好,寿命长,肯 ...

普及不代表就好吧?A6连个具体品牌,厂家都不见,还那么多冒烟的帖子,我是不用它,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K:
狗狗,你确认厂家送的是并充板而不是串充的?

呵呵笔误!谢谢指正!

网友:
引用 网友K:
普及不代表就好吧?A6连个具体品牌,厂家都不见,还那么多冒烟的帖子,我是不用它,嘿嘿!

个人喜好了,都没错。
不过要说到冒烟,4010前段时间不是也冒烟3台嘛,PL8,0720也有坏的,何况才300块钱的A6,反正大家觉得够用,维修也快。

网友:
感觉并充和串充对电池影响不大,关键是平衡线细,要是粗的话那就和串充没有区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