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xxd 1510电机问题

楼主(2012-12-31):
xxd1510电机的非轴伸端轴上有个铜的环套,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另外这个电机轴上没有卡簧,运行中受到拉力会不会定子转子分离啊?安装时需要注意什么啊?

网友:
详细点的照片,有的电机是轴和轴承过盈配合的,使用时注意拉力方向,最好的电机是过渡配合的好

网友:
铜套是打了螺丝胶的,相当于卡簧的作用。运行中不会定转分离。因为我也用1510.

网友:
装个铜套代替卡簧??不会吧

网友:
来学习一下,不知道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
又打算上小四轴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