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造一台车床,用便宜纺织机导轨做车床导轨(309楼有试车视频)

楼主(2012-12-31):
相比之下用纺织机导轨做车床导轨更低廉、性能好、容易做,很适合没有什么设备,不想太多外加工的DIY者造床。本次做的床比较大一些,床身长850mm,120宽槽钢,床头直接用手扳床头(上次做床时因为不知道有单独床头卖,所以自己做,建议如做床还是直接购买床头为宜,相比之下便宜许多,性能刚性等可以得到保证),很多人认为自己做不如买手扳床,手扳床刚性等虽然好,但是很多功能上满足不了DIY需求,自己做只要根据现有资源、材料随心所欲。
这次有了自己做的车床及附加铣、锯等所以做起来轻松很多,如果单靠手工做也不难,只是累一点而已,用纺织机导轨做床其实真的很简单就可以做到性能较好的床。
车床设想方案:(因为本人做床是没有画图的,设想都在脑子里)
长850mm
导轨宽120mm
主轴通孔25mm
卡盘计划用125mm
大拖板行程应该大于450mm
中拖行程65mm(能车120mm的圆棒,真正向外行程很长,主要是为以后能扩展功能)
电机功率(在本论坛买的,是低速直流有刷电机,用60v的时候转速是1800转,电机输出轴16mm,估计功率在400w以上,否则无须用这么大的输出轴)。
本次发图是一帖一图,不断更新。

网友:
前排占卖票…

楼主:
床身,用120mm宽槽钢,内用40x40角铁加强刚性,等全部做完以后再灌混凝土,估计刚性是没问题的

网友:
等看机机,越造越高级鸟啊,呵呵,真正的石器时代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纺织机导轨做车床导轨有两个方案可选,一:两燕尾槽燕尾部分向上,这样做刚性好,因为其类似两山结构,但 ...

深圳淫民的方管水泥机发来贺电!!!!

网友:
这回赶上了

网友:
湖南人民发来贺电!

网友:
我也关注一下。。。。。

网友:
草原大哥又出精华

楼主:
做拖板滑块,表面看这种导轨的滑块很难找到,但是其实最简单的就是做滑块这部分,徒手就可以做出来。纺织机的双燕尾是60度的燕尾角,我选用六角铜棒(选比导轨小一点点的,用19mm六角铜棒),将六角铜棒一分为二用作对称的两个滑块条,只要将六角铜棒其中的一个凌角削去(削去的宽度比双燕尾槽内平面稍宽一点(7mm左右),将削去凌角铜块放入双燕尾是很吻合的不需要什么铣、磨。

楼主:
就是这样的六角铜棒(黄铜),其实用圆铜棒也可以,只是接触面小了点,但这些只是用来管限位的,不是用来受力,受力的导轨平面上的的铜条(在拖板图可以看到),我已经准买了19mm青铜圆棒,现在用的六角铜棒质量看似不太好,用强磁铁能吸住的,可能不耐磨,如有需要以后直接换成圆棒。

做好的滑条

网友:
太激动了,浩大的工程不亚于神十的建造,我代表安微人民发来贺电祝神床顺利制造成功!

网友:
占位观摩,

网友:
因为本人做床是没有画图的,设想都在脑子里
我做机也是一样的,可以发张大的导轨图,网上没有找到那些导轨的图,也没有找到那里有 卖,请问楼主你的导轨那里买的

楼主:
大拖,大拖板铜滑条一边固定,另一边是可调松紧,先将圆定好平面滑行铜条(这里为方便用AB胶粘贴的,现在已上螺丝了)拖板两条铁上紧在大拖板上(两条铁要先打固定铜滑块的孔),将大拖板放在床身导轨上,加重物压住,再将铜滑块塞进燕尾槽内,用c字形夹具连同导轨、铜滑块、拖板旁边的固定铜滑铁一齐夹紧(这样做的目的是使铜滑块能很吻合的贴在导轨上,保证角度一致,根据拖板旁固定铁孔样(钻头要一样大)用手电钻在铜滑打样,钻孔攻丝,最后固定铜滑块这边的固定铁孔径要扩大一点点,因为以后是需要调整的。大拖上已经固定好中拖导轨了。拖板尺寸是110mmx170mm,这个尽下是我自制车床所力所能及的行程,拖板短了一些,不过可以增加长度,中拖板导轨预留了较长,如果需要以后再割短一点。

楼主:
中拖板导轨因为比较短,所以选用平整的铁块做中拖板基板就可以了,只要调整好导轨平行。

网友:
楼主不是边做边播吧?

属于录播了,现在搞到哪一步了?

楼主:
小拖板,拖板滑槽是用剩余的导轨锯开四条滑条,刀架准确用线切割,这也是唯一求外加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