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CC靶机汽油机

楼主(2012-12-31):
怎么检测跳火,以及用手拨得着吗?

网友A:
与摩托车汽车检验火花塞一样,取下火花塞,连接好电路,将火花塞外壳接触发动机体,快速拨动螺旋桨,火花间隙应有火花跳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与摩托车汽车检验火花塞一样,取下火花塞,连接好电路,将火花塞外壳接触发动机体,快速拨动螺旋桨,火花间 ...

没有火花,怎么办,可能会是哪儿坏了

网友A:
仔细检查电路连接,若没有错,有可能是转动速度不够或高压部分有问题。不要急,好好琢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检查电路连接,若没有错,有可能是转动速度不够或高压部分有问题。不要急,好好琢磨。

那个都是封装的,没法拆,就只有一个四线插头和火花塞夹头,我能保证都是接好的

网友:
检查磁隙是否过大,距离过大磁感应弱,则无火花。耐心点。

网友B:
看看点火的电池多少v的,电压不够也不行的。这个估计是12v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点火的电池多少v的,电压不够也不行的。这个估计是12v电池

我的是磁电机

网友C(2013-05-09):
引用 网友A:
与摩托车汽车检验火花塞一样,取下火花塞,连接好电路,将火花塞外壳接触发动机体,快速拨动螺旋桨,火花间 ...

累死你也扒拉不出来火来,要用启动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累死你也扒拉不出来火来,要用启动器的

有火,就是要反转才有,正传没的火,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磁隙过大 按说明书上调整,0.3-0.5毫米后保证有火和火花强了很多和以前比呵呵 祝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