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元修复Pentium(飞腾)40A电调。

楼主(2012-12-31):
电机烧了,电机转起来振动很大,可能是缺相吧,烧之前感觉电调很烫,电机麻手。

烧掉的MOS管,F7832,淘宝粘1~2元一个,各位如有烧掉的电调,
请不要丢掉,如不能修复,可以做备件用。

电调要坏的话,一般都是坏这个管子,以后自己可以替换,省时,省钱呀。。

换了管子,成功修复。

楼主:
第一个图下的说明写错了,是电调烧了,不是电机烧了。

网友:
最好把所有MOS管卸下测量,完好后装上,否则的话,命不长!!!肺腑之言

网友:
坏了的话最好全换上新的,旧的下掉测量,没问题的当拆机件处理,反正一片也不贵么,嘿嘿。

网友:
我觉得还是买新的好,如果真的因为维修不彻底出现问题 损失的费用不是一个新电调价格就能承担的。。。。。

多花点钱买个平安吧。当然如果纯属技术派我无话可说了,毕竟玩的是飞行乐趣,不是无线电技术。当然自己修设备也很有成就感和乐趣。

网友:
拆都拆了,干嘛不索性换成vishay或者sanyo的MOSFET,IR在SO-8这个封装上做不到太好的

楼主:
3,4楼说的很对,我没有全换,后来又烧了MOS管,
一共烧了8片,我觉得一组组的换就可以了,每组4片,对应电机的一个极,每二片并联,个人认为一次最少要换4片为好。

网友:
标题够骚 字你妹

网友(2013-02-09):
春 节快乐!

网友:
我的也烧了 看不到那个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