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KGS-K7XII遥控改左手油门

楼主(2012-12-31):
求教KGS-K7XII遥控怎样才能改为左手油门?详细步骤怎么改?

楼主:
写错了,是KDS-K7XII

网友A:
拆开遥控,摇杆弹簧和几个小配件换过去,然后遥控进入模式调节改美国手,搞定

网友:
挣分,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遥控,摇杆弹簧和几个小配件换过去,然后遥控进入模式调节改美国手,搞定

谢谢指教,我试一下。

网友(2013-02-16):
你要奥先拆,控制杆换下,在进入菜单该下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