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鹰260a,悬停时机身往一侧歪,是十字盘没调平的问题么 ...
九鹰260a,悬停时机身往一侧歪,是十字盘没调平的问题么?

楼主(2012-12-31):
Ru ti.

网友A:
潜潜水就知道了

网友B:
正常情况

网友C:
只要机子可以稳定悬停就行了。

网友D:
主旋翼和尾旋翼有落差,机身右倾斜是正常的,只要可以稳定悬停就没有问题

网友E:
所有的单桨悬停都是歪的,真机也是,飞机越大越重越不明显,是尾桨侧吹的,把身子吹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