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接音频线

楼主(2012-12-31):
想自制一个天地飞的模拟线

就是上面这根线,天地飞的数据口是这样的

这个应该怎么连接?

楼主:
把那个端口连接出来就行了?

网友:
不是左2  就是右2 是信号 外壳接地

网友:
刚用万用表量了一下天地飞7标配的模拟线
注意你给的图中是遥控器背面的母接口,到时候焊接公接口的时候要注意公针对应好。

如果做天地飞的教练线,可以使用两个四针的s端子公头,s端子公头的ppm输出针接另一个s端子公头的ppm输入针,s端子公头的ppm输入针接另一个s端子公头的ppm输出针,这样ppm输出和ppm输入两个s端子交叉连接,好处就是不用区分教练线的主从端了,随便那个端子连接教练遥控器还是学员遥控器都可以。
如果共使用电源端口(即教练遥控器给学员遥控器供电)也可以把s端子公头的电源针接另一个s端子公头的电源针,好处是只需要一个遥控器供电开机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