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 IOSD新老两款静态对比及低温测试

楼主(2012-12-31):
现在在售版的IOSD和过段时间将要发售的IOSDMKII版的比较测试
因为这个几天一直下雨 所以没办法室外飞行测试,就先室内静态比较一下
关于视频中提到的IOSD的升级固件,调参软件,还有数据读取功能,请大家看livesolo 同学的这个帖子,这里就不重复说明了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14529&extra=page%3D1
请大家注意的是:这个视频只代表我手头有的这个两套设备的现有情况,不代表其他人的也一定和我的情况相同,毕竟大家的安装调试,飞行环境都不同
视频中的论点,和介绍仅供参考,不代表最终结论,也不代表DJI的结论,只是代表本人个人观点.请比较敏感的朋友看清楚,不要以一盖全~谢谢

网友A:
I love it, 后续能用在NAZA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I love it, 后续能用在NAZA上吗?????????????????????????

应该是不行的把~ 这个就看DJI的想法了

网友:
LZ 辛苦了,虽然只有20多分钟,但LZ肯定准备了一下午....

网友:
好熟悉,亡灵序曲!!

网友B:
视频里说新版的IOSD有飞行记录仪的功能,那么老版的(带视频补丁模块那种)没有记录功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视频里说新版的IOSD有飞行记录仪的功能,那么老版的(带视频补丁模块那种)没有记录功能吗?

据说届时软件升级即可具有记录功能哦

网友C:
我并没发现设备在温度上出现乱码或马赛克的问题(最近都是在-1度和5度环境测试),只是在AV1切换到AV2的时候显示换面不正常(跳动、无OSD叠加画面),再从AV2切换到AV1时,视频画面正常,但这时候AV1的OSD叠加画面就出现乱码了,出现乱码后再重启后又正常了,(我的OSD总结是无论什么温度下无法切换视频,只能保持AV1正常,一切换再切回就出现乱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并没发现设备在温度上出现乱码或马赛克的问题(最近都是在-1度和5度环境测试),只是在AV1切换到AV2的时候 ...

您好,您使用的不便是我们的责任!
请在上班后联系我们的技术支持,朱工。
新年快乐~~~

网友D:
HDMI转AV模块会出现低温问题,HDMI低温后会出现视频信号变差,而导致IOSD出现乱码,而不是IOSD低温问题,楼主搞错对象了。下次两个一起放冰箱里测试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HDMI转AV模块会出现低温问题,HDMI低温后会出现视频信号变差,而导致IOSD出现乱码,而不是IOSD低温问题,楼 ...

好的 回头找个时间试试

网友:
LZ幸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