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动力已做好多时,ER25,留个脚印,上个结构图

楼主(2012-12-31):
无动力已做好多时,上个结构图造福坛友,前端一只30204,一只6204,后端一只30204,一只油封,上下带油嘴,方便润滑。相机太差,视频搞的太不清楚了,雾里看花吧!刚买的台湾三丰杠杆千分表,另外一只是桂林千分表

网友:
圆锥滚子的,给力!期待啃钢视频

网友:
图片看不到。
但从视频上看,精度真让人满意。

网友A:
图片看不到啊,请教楼主几个问题,主轴轴套的两端轴承位是一次装夹还是多次装夹来车的?6204的作用是油封的作用吗?看视频,前油嘴好像装在两个轴承中间的位置,这样加油进去靠里面的轴承能上到油吗?

网友:
附议6楼。前几天用钻头杆车了个小东西,今天试了下觉得需要再改一下,卡到2K4的卡盘上,一遍遍的夹,最后到了2个丝,至少五分钟啊,晃最厉害的时候大于10个丝。......

网友:
台湾三丰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看不到啊,请教楼主几个问题,主轴轴套的两端轴承位是一次装夹还是多次装夹来车的?6204的作用是油封的 ...

6204起防尘还有提高回转精度的作用,轴承都是P5级的HRB,圆锥滚子轴承的内圈比外圈高很多,这个4mm左右的间隙刚好可以放油嘴,你找来一只圆锥滚子轴承就知道了,昨晚又拆下夹筒重新装夹,铣刀杆的回转就没有这么好了,一般情况小于2s,好一点1s内,拍视频的时候不知道这么装的,刚好不怎么跳

楼主:
刚才忘了说了,外套是车好一头轴承位,车好外径,掉头车的另一面的轴承位,车床师傅用中心架找到正,刚好找进1s内

网友:
引用 楼主:
6204起防尘还有提高回转精度的作用,轴承都是P5级的HRB,圆锥滚子轴承的内圈比外圈高很多,这个4mm左右的 ...

我手上有一对圆锥滚子和一个圆柱滚子,也想做个主轴,结构是前面一对圆锥滚子,后端一个圆柱滚子。不过正疑惑这样的结构该怎么做润滑,那轴承都没油封的,油加上去还不全部漏完啊。

你还没说那轴套是一次装夹车成还是多次装夹车成的啊,怎么装夹的呢?

网友B:
楼主,主轴外套做成方的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主轴外套做成方的可以吗?

你用镗床来做完全可以做成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镗床来做完全可以做成方的

原来是加工工艺问题,谢谢

网友:
大清早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网友(2014-05-30):
好早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