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器倒飞功能

楼主(2012-12-31):
模拟器
倒飞的开关在哪儿啊?需要设置吗?完全不了解怎么倒飞。。求老鸟指点啊。
开始玩450感觉太纠结了。

网友A:
遥控上设置的吧

网友B:
遥控上和真机一样设置,包括油门,螺距,D/R-EXPO,F Mode.

网友:
在软件上也可以设置的!~

网友:
楼主的是什么模拟器啊?

网友C:
把摇杆打到左或右下角就行了。

网友D:
问的不清
单的糊涂
你用的模拟控是真控吗?
我少见了。真控模拟还能调节螺距
我用2801模拟也只当模拟控用的。

网友E:
倒飞,只要设置油门曲线,至于在模拟软件里设置还是在控里设置,随意,都可以。

网友C:
好严重的双桨

网友F:
我的设置在起落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