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华科尔V120D02S的朋友,试试3D油门100%一条直线。

楼主(2012-12-31):
以前飞02S,总感觉动力不足,还用的副厂
电池
。一直制约技术提高。
后来全用原厂电池,感觉好多了。由于脑筋不灵活,俺观念没有转变,一直用V形油门曲线飞。
现在飞450,调试的时间更多了。俺的450暴力钟摆一直甩尾,原因找到了,就是电池不行,油门曲线过低,掉转。换新电池提高油门曲线就好了。
干脆把02S的3D油门100%一条直线,果然更好飞了。呵呵。
单飞的俺调机水平还是太低了。

网友A:
真的可以100%么?回头试试...

网友B:
不管大鸡小鸡,一直用百分之百油门的路过。。

网友C:
同LS,大鸡小鸡俺3D都是100%油门一条直线啊,因为一直嫌不够暴力,所以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个

网友D:
谢谢呕液哥指点!学习了!回去一试!

网友E:
我真的不得不晕倒。。。电机的油门100%的直线,是普遍真理来的

网友F:
100%的好用

网友G:
我以前3S 用的35C的好电池,剧烈摆钟,还是掉转,甩一点尾。
现在6S定速,呵呵。你懂的~~~

网友H:
都不说理论阿,
螺距两头会丢转,正常中间阻力小不丢转,油门小一些,保持转速不会升的太高,空转不好.
但是如果丢转严重,中间的油门设置100%,由中间变到大螺距时,因为惯性丢转情况好一些.就像小排量的车大油门抬离和加速好一点一样.
是这样吧?

网友H:
其实,螺距最高点小一点,动力未必会差,还有可能好一些,总之丢转严重螺距高了也不会动力很好,还可能锁尾有问题.
感觉这小鸡动力比较合适对我.再大控制不住了

网友(2014-04-07):
⊙﹏⊙b汗,LZ你才知道用100%直线
哥伦比亚发现新大 陆了。

网友(2014-07-05):
学习了,回头试试看,我现在调的是100-80-100的,感觉掉转太严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