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戴尔的服务器电源要怎么改才能稳压输出呢。。

楼主(2012-12-31):
RT。。买了个服务器电源,但是不知道怎么启动。。请各位大虾传授经验。。是淘宝上dell 2950用的750W电源。。谢谢各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hankao

你好哥们请问有大图么。。论坛的图好小没法看。。我看网上有方法是把第18和19号口(从左往右依次为12345,然后下一排是6,7,8.。。。由此类推)同时接地就可以启动,我试了下风扇转动了,第一个灯也亮了,这样就算正常工作了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哥们请问有大图么。。论坛的图好小没法看。。我看网上有方法是把第18和19号口(从左往右依次为12345, ...

要量下有没有12v输出的http://www.rcgroups.com/batteries-and-chargers-129/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量下有没有12v输出的http://www.rcgroups.com/batteries-and-chargers-129/

谢谢哥们儿,就是把18,19点同时接gnd的,太感谢了

网友(2013-11-24):
造福模友的帖子。必须顶!而且是狂顶!之前问了一大圈,都是含含糊糊的答复,要么说忘了,要么说让自挨个试,哇靠!共享一点经验那么难吗?
按照楼主的接线图已经顺利搞定。谢谢啦!

网友:
楼上的好人啊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