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放船 真滴很冷呢(二楼有视频)

楼主(2012-12-31):
今天测试dao dan艇和改进后的救援船,主要是把原先的机械臂更换更给力的。

网友:
感觉dao dan艇的浆小了   转速上去了可是没速度

网友:
180电机速度和我130电机没区别啊。今天跑船,被水草缠了螺旋桨,结果扭断了联轴用的钢丝,又要大修了

网友:
不错,还能找到一小块非冰冻区,我这水面都封上了

网友A:
大冷的天LZ玩船不容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冷的天LZ玩船不容易啊。。。。

网友:
赞一个,真的很给力。救援船升级为破冰救援船

网友:
船还有压铅,好专业啊。。。就是有点吃水太深了,速度稍微起来一点甲板就上浪了,可以考虑减点重量,或者把重心稍微后移一点?鱼雷艇本身就是滑行艇的底子,稍微起点滑姿态估计也会显得矫健一点。。。螺旋桨效率也是问题,能不能换成更大的桨,或者既然动力有富余,那么用双桨呢?

网友:
黄蜂级应当是三轴三浆啊

网友:
楼主的配置是什么?  可以说下吗?

网友:
哈哈!有点意思,救援船改为破冰船了!

网友:
浆不抓水啊

网友(2013-03-11):
本人拙见
1.可能船轴线不正导致噪音过大
2.轴和电机或者螺旋桨的连出是否连接不牢?如果不是的话那就是浆小了,换个大点的,有潜力可挖的。

期待楼主改良后的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