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4225应该选KV390还是KV610呢?

楼主(2012-12-31):
W4225应该选KV390还是KV610呢?
网内好像大家都是用610的? 如果选390应该配多少寸的浆呢? 哪个效率高一点?

网友:
那得看你载重多少  要几S电

网友:
这年头脑袋坏了才不用低kv

网友A:
看你尺寸……上6S电的话390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尺寸……上6S电的话390吧……

谢谢你,如果常用4S电呢? 是不是应该选610?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如果常用4S电呢? 是不是应该选610?

4S的话~可以上390,但螺距要大,毕竟转速慢5000转/分钟……

如果嫌6S电贵,可以试试2个3S串联

网友:
234楼说得很清楚

网友B:
390kv 4s的话可以配1447桨,也行,效率还可以,6s的话12寸,如果是610kv,6s电池没戏,4s电池可以12或者13寸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4S的话~可以上390,但螺距要大,毕竟转速慢5000转/分钟……

如果嫌6S电贵,可以试试2个3S串联

在请教一下:如果相同负重,4S 6000mAH + 610KV,6S 4000mAH + 390KV,谁飞的久一点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请教一下:如果相同负重,4S 6000mAH + 610KV,6S 4000mAH + 390KV,谁飞的久一点呢?

这个不好说,轻的话610力效好点,重的话390更好……

如果是我,直接390,毕竟负载力更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390kv 4s的话可以配1447桨,也行,效率还可以,6s的话12寸,如果是610kv,6s电池没戏,4s电池可以12或者13寸 ...

4S用47螺距低了

网友:
不过呢。。。390加到14-15寸就开始发力了
但是。。不过呢。。需要定制电调固件和限流保护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好说,轻的话610力效好点,重的话390更好……

如果是我,直接390,毕竟负载力更大

我打算装650的架子,14寸估计用不了了,还是上12寸的了。
我也不打算吊很多东西,估计平时就空飞练手,航拍就挂个卡片或者单电。
你建议用KV610还是KV390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S用47螺距低了

1447是慢速桨型,个人觉得比1470那些桨,效率更好。如果桨大了,惯性比较大,不见得是件好事,这东西还是见仁见智,多配配试试也无妨,反正桨不会吃饭。

网友:
vtol用大螺距大多数时候只有烧电机和降低操控性。。。。

而且一般用的飞机桨根本不是设计用来负载(重量)的。。。要么换直机桨。。要么只能强度高一些的碳尼龙/碳素/木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打算装650的架子,14寸估计用不了了,还是上12寸的了。
我也不打算吊很多东西,估计平时就空飞练手,航 ...

×4还是*6?如果是我都上390,可以考虑下加速组来增速齿轮比是1:2,毕竟390扭力大,以后升级可以直接传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1447是慢速桨型,个人觉得比1470那些桨,效率更好。如果桨大了,惯性比较大,不见得是件好事,这东西还是 ...

如果是我我上1555

楼主:
引用 网友A:
×4还是*6?如果是我都上390,可以考虑下加速组来增速齿轮比是1:2,毕竟390扭力大,以后升级可以直接传动 ...

架子想用四轴的,没多少东西吊上去。
那我就不想了,直接按你的建议,KV390!
谢谢你了! 新年快乐!

网友C:
个人觉得还是610的哈

网友D:
肯定390了 高电压低电流才是王道

网友E(2013-05-13):
顶上去看结果。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个人觉得还是610的哈
哦 ?为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