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金属KV底盘(4.5更新动力及摇臂轴承改造29~35楼)

楼主(2012-12-31):
5月4日继续折腾,动力改造完成,摇臂加装轴承进行中,车体加装内骨架整体强度继续增加,详见29~35楼。

近日对KV英国底盘的一对塑料侧板进行测绘,用2mm不锈钢板加工,打算将KV底盘全金属化。上图。

诱导轮底座和驱动轮底座为英国底盘上拆下,用502固定在不锈钢侧板上。

负重轮限位器底座用1.5mm不锈钢板加工,用502胶水固定。

限位器同样用胶水固定。

负重轮摇臂轴孔上覆盖板用1.5mm不锈钢板加工,预留螺丝孔与原配摇臂轴座的螺丝固定孔对应。

待胶水完全固化后,清理表面的残胶,明天装到底盘上。待续。。。。。。。。

更新,简单装配,在未装任何内部加固结构的情况,强度已较满意,用力按压无明显形变。

不锈钢侧板及其他部件调整安装完毕,内部结构加强完成。
后续进展移步新帖。点此

网友:
恐强度不够!

楼主:
胶水粘接的部件仅限不受力的部件。胶水的抗拉、抗剪强度还是比较高的,不足的是变形协调性差,因此只要限制不锈钢侧板的弯曲变形,粘接部件的强度就能得到保证。不锈钢板的内部打算通过多根六角螺柱横向加固,螺丝孔已预留。

网友:
合金件
买的?

网友:
502恐怕不行吧!
我建议去淘宝买金属胶!

网友:
成本够大啊

网友:
激光焊吧,这些地方都是受力点的,怎么粘都每效果吧

网友:
两个的板太薄了吧。。

网友:
KV同是吾最爱

网友:
用胶水粘去是不太牢固  小心出去野跑的时候一个一个的往下掉

网友:
楼主准备量产吗?

网友:
用胶水粘接也行吗?

楼主:
很多模友都对胶水粘接的强度持怀疑态度。不锈钢侧板在测绘时已预留孔洞使零件部分能穿过孔洞,胶水不起主要受力作用。其实原配的KV英国底盘上也有不少采用胶水固定的零件,如车前部斜面上的横板、车前后的牵引钩等,而且使用的胶水就是502(或类似502的无色瞬间胶)。目前粘接后的零件感觉较为坚固,至少人力直接拉拔无法破坏。
其实选择胶水的固定方式的原因,一者是受原配英国底盘的某些用胶水粘接的零件的启发,二者不锈钢板与锌合金铸造零件之间目前确实难以找到更加简便可靠的连接方式。

网友:
已经很给力了,1:16比例坦克够用了。

网友:
KV神器啊。。。就是HL的炮塔不给啊。。。

网友:
有工具就是好啊,就是漂亮

网友:
还有几张图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