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 GUI调试问题……

楼主(2012-12-31):
油门推到50%时,飞行器摇摇摆摆~好像是环形飞

嗯~去GUI调试,P值大点,记得说明书有说P值到最大值,机子会抖,慢慢降低到不抖了为止~

好吧~我吧ROLL和PITCH的P值调到20……嗯最大值了,应该抖了吧

结果油门50%时,还是摇摇摆摆环形兜着飞……

趁今儿风大,有5-6级~试试抗风力……好吧~不怎么抗风……飞8字了……调速器总成集成北斗导航板

自稳是开的……糊里糊涂……P值应该怎么调?最小最大,看起来没变化……

顺便问下,抖是怎么抖的?

网友:
不是吧,没遇到这种情况,帮顶。

网友A:
p太高的副作用。。。从4开始一点一点加

网友B:
LZ可以用手把住JJ再推油门(推大些),感觉JJ是否震动。若震动较大,说明机架不好或是桨不平衡。若不是上述原因,就调GUI参数:我的四轴、三轴(450mm)参数都是一样的,都很稳。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可以用手把住JJ再推油门(推大些),感觉JJ是否震动。若震动较大,说明机架不好或是桨不平衡。若不是上述 ...

用测振仪测过了,最大油门60A负荷运作无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p太高的副作用。。。从4开始一点一点加

嗯~回家试试,现在在做15KG的停机坪,做4个钩子钩住起落架来调

网友:
还在研究,由小到大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