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上战场了,450室内最后试飞,咬牙推油门。。。

楼主(2012-12-31):
装起来有一陈子了,但只在桌子上爬了爬没离过地,后天要去飞场了,还是想先飞起来看一下情况。

做好安全保护,接电,启动,好似杀人电锯开转,先把只猫吓跑。。淡定再淡定,推油门。。。跳着舞升起来了!小姨子表现不错,挺稳,机身不抖,尾巴不抖,只有手在抖,声音吓煞人,赶紧降下来,还好,去飞场应该不会秒炸了~

配置:
嘉迪FBL空机        260
浩马特电机                80
好赢40A            66
格宁D90*4        150
ZYX                        230
几块旧电池         300
ER9x控+接收        350

呃,1436,加上前前后后买的一些备件工具差不多2000了,比想象中多

!新手请不要模仿,室内飞450危险!我是在室内飞了很久的250,对自己的调机技术也有信心,并且深知危险性有安全意识做足保护的情况下才试飞一次。

网友:
向楼主学习~~最近也在考虑上450了~~ 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A:
敢在室内试飞450,外场肯定无压力,楼主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敢在室内试飞450,外场肯定无压力,楼主加油

多谢~ 算有点经验了,当初刚开始飞250的时候就象喝多了咖啡一样手指头抖得一塌糊涂,现在习惯了跟玩似的,只要每飞前拉拉桨夹没有虚位不担心射桨就完全没有压力,有一次皮带断了也迫降救了回来。

网友:
小客厅飞450  打坏垃圾桶一个  大桨米花

网友B:
跟我差不多,我也是冬天入魔,室内飞250三面悬停先,然后没多久就450了

网友B:
和我的配置很像,我的是飞越最便宜300多块的pro,舵机,电调,陀螺都一样,控是2801.这个舵机还挺耐用,就是炸鸡必扫2级缓冲齿,这个齿5块钱三个,我买了50块钱的用来炸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我差不多,我也是冬天入魔,室内飞250三面悬停先,然后没多久就450了

呵,那你比我快多了,我夏天就入了,现在250和你一样,450更是刚装好没飞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我的配置很像,我的是飞越最便宜300多块的pro,舵机,电调,陀螺都一样,控是2801.这个舵机还挺耐用,就是 ...

原先是想用D905锁尾,无耐缺货,D90这么容易扫齿?二级缓冲齿贵吗?

控和接收是权宜之计,原有一个2801的接收因为一直玩小机被我以为没用出掉了,以后还是想用DSM的,准备入一个D8或D10,刷一下Deviation很超值,小机大机通吃。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先是想用D905锁尾,无耐缺货,D90这么容易扫齿?二级缓冲齿贵吗?

控和接收是权宜之计,原有一个280 ...

齿很便宜,5块钱3个。一般都是比较严重的炸鸡才扫。那个齿是专门设计用来扫的,以便保护舵机其它齿。

网友B:
引用 楼主:
呵,那你比我快多了,我夏天就入了,现在250和你一样,450更是刚装好没飞过

我飞250的时候那是两年前了。450都飞了两年了

网友C:
450在室内玩最大的压力就是电锯般的声音,到室外就好很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飞250的时候那是两年前了。450都飞了两年了

嗯,我理解错了,以为是今年冬天~ 您是前辈了,多谢指点,回头也多备点二级齿,或许还有三级齿?

楼主:
引用 网友C:
450在室内玩最大的压力就是电锯般的声音,到室外就好很多了。

对了,你也有450的啊,你用什么控飞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了,你也有450的啊,你用什么控飞的?

用富斯9啊,另外还有一个接收,给了塞斯纳182. 如果可以弄个DX6i的话就拿它飞MCPX和另一部滑翔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富斯9啊,另外还有一个接收,给了塞斯纳182. 如果可以弄个DX6i的话就拿它飞MCPX和另一部滑翔机。

那和我一样,不用担心富斯的接收了呵呵~  哦,你没失控炸过吧?

塞斯纳182是啥?也是滑翔机?滑翔机也有马达的吗?你上回没回答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和我一样,不用担心富斯的接收了呵呵~  哦,你没失控炸过吧?

塞斯纳182是啥?也是滑翔机?滑翔机也 ...

富斯的控很不错,从没失控而且即便原厂固件功能也够丰富的。所以我想就算我搞了个DX6i也会一直用它。

塞斯纳182是上单翼练习机。我买的是泉速的那款,980mm翼展,五通道带襟翼。我的那部滑翔机是HobbyKing的,三通道,没有副翼,为后推式动力,是一个180的有刷电机提供的。

我上次回答你啦,你没仔细看,嘿嘿~

楼主:
噢, a headful fog and water 呵呵~ 我还以为滑翔机只装舵机靠手抛后的重力飞行,滑翔嘛,不允许主动飞~ 你回了吗?查查去。。

980mm啊,也近一米了,你的小屋子放得下?

楼主:
查了,你只回了七个字:“滑翔机有马达的”,后面一大堆,所以我忽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噢, a headful fog and water 呵呵~ 我还以为滑翔机只装舵机靠手抛后的重力飞行,滑翔嘛,不允许主动飞~ 你 ...

可以把那个翅膀拆下来放,不过我到现在还没装呢。我想等我飞滑翔机每次都能安全降落再说吧,否则这个EPS材料的塞斯纳估计几下就炸废了。

楼主:
“等每次都能安全降落再说”?难道你现在都是直接摔下来的?摔不坏?固定翼真这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等每次都能安全降落再说”?难道你现在都是直接摔下来的?摔不坏?固定翼真这么好?

有时候控制不好,或者风大,降落的时候就是翅膀先着地,但是正常应该是腹部平稳着地才行。不过我都在草地飞,所以每次损伤都不大。我的滑翔机是EPO材料的,很耐摔,即便摔了条口子,回来用泡沫胶粘一下就好了,可谓满血复 活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我理解错了,以为是今年冬天~ 您是前辈了,多谢指点,回头也多备点二级齿,或许还有三级齿?

想起来了,不好意思我说错了,电机齿是第一级的话,那你应该备第三级齿,就是那个比较大一点的塑料齿,只有它的小齿轮部分会坏。2级齿是那个很小很小的塑料齿,不会坏的。其他的都是金属的。买舵机的时候应该随舵机赠送一套2级和3级齿。
多倍一些吧,我备的够飞一年了

网友:
经济适用机

网友D:
250和450室内飞,感觉完全天上地下。450飞起来就像一个大杀器,无论技术如何好,总有担心零件失效的阴影。250就像一只听话的小猫,即使失控,也不太担心要你命。

楼主:
引用 网友D:
250和450室内飞,感觉完全天上地下。450飞起来就像一个大杀器,无论技术如何好,总有担心零件失效的 ...

250你在室内翻起来没?一直关注!不过你要求的2.5X2.5X2.5空间也太小了点吧,怎么着也得个三四十平的客厅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250你在室内翻起来没?一直关注!不过你要求的2.5X2.5X2.5空间也太小了点吧,怎么着也得个三四十平的客厅 ...

我的客厅有效空间差不多就这么大,现在不敢翻,估计年底吧,呵呵...

网友:
现在....感觉450的室内比250稳了

网友:
不错,又学到了一些新知识!每贴必看,没看必学!

网友:
自己装的吗?我也在观望中 但是对组装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