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用无刷电机做个小磨头。

楼主(2012-12-31):
只是找到了这几样东西,元旦后着手加工制作。
舵机测试器来控制电机

网友:
怎么什么也看不到

网友:
坐等直播,呵呵

网友:
继续努力。。

楼主:
做了几样小零件,晚上上图。

楼主:
部分零件。

楼主:
准备用一根软轴,省下一个联轴器。

网友:
手艺不错吗。可以磨什么呢?

网友A:
这种电机振动大吗

网友:
这个真不错,精致。

网友:
没夹心?,那就是内芯切缝了

楼主:
明天换个薄锯片切口

楼主:
0.5mm锯片铣的.
装配完成,再找一个舵机测试器和电调就可以试机了

网友:
好精巧啊,听说这个电机很不耐用。
还要专用的驱动电路,但也听到它力大无比

拖拉机兄,能说说这个电机的性能与你设计这个小精灵有用途吗?

网友B:
电机哪么小,转矩够吗?能磨的动吗?

网友:
做的太漂亮了~~

网友:
电机座和壳车得很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哪么小,转矩够吗?能磨的动吗?

主要是夹旋转锉和金刚石磨头,力道应该足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机振动大吗

加电试了,振动不大,马力强劲。

网友:
夹上磨针之后的稳定性如何??

网友C:
建议用皮带传动,这样电动机能多用几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用皮带传动,这样电动机能多用几天

每次用的时间都不长,1-2分钟而已。

网友:
不错。设计合理,做工精细

网友:
这夹头也是自制的?太强了,有过程吗?
天顶星出厂的拖拉机。

网友:
噪音一定很小

网友:
散热很成问题。

网友:
关键是散热,在机上还能风冷,可这能长时间工作吗

楼主:
磨片算是大的了(直径16mm),磨头才小呢,散热不用多虑。

网友:
请教楼主中间那根连接杆是弹簧来的吗?

网友:
老哥 这个电机大概多少瓦呢?

网友:
驱动电机的电路是买的还是做的? 有电路图吗?

网友:
唉。。。这就是空模用的外转子无刷啊。
正常情况下用遥控器接无刷电调驱动,这电机用60A电调就足够了。
也可以用舵机调试器接无刷电调驱动。
模型用无刷电机转速很高的,一般在2-5万转。力矩比较小,电流和功率超大。
比如一个3674电机,用3S锂电,就11.1V,电流有80A左右吧,功率就接近1kw了。
与工业上用的东西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网友D(2014-03-02):
活干的很漂亮。不知道每分多少转?

网友E:
有否想過散熱和轉速扭力問題?